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映泰 880 TA880G HD VER5.0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5-09-16):
主板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映泰

TA880G  HD

VER5.0

AMD

MX

25L8005

故障描述:

     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解决方法过程:

主板型号如下图:

触发之后故障如下图:

  触发通电之后复位灯常亮(无复位信号),测内存供电,显卡供电,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正常,根据AMD880时序VLDT_EN开启总线供电之后,就会产生SB_PWRGDSB,南桥收到SB_PWRGD发出NB_PWRGDCPU_PWRGD

  测量主板发现并无CPU_PWRGD,追查发现也无SB_PWRGDSB_PWRGD产生电路如下图:

   1.1VSB正常后导通Q88Q46 S极接地,总线供电1.1V正常产生之后导通Q46RN29 6脚的3V拉低后而让RN294脚也被接低,RN29 4脚被拉低之后Q47 B极无电压截止导通,Q47截止后RN29 8脚产生SB_PWRGD

  测量此板后发现Q46 B极已有0.6V的电压而Q46 C极与Q47B极也无电压,而SB_PWRGD也没有,既然SB_PWRGD没有被Q47拉低,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RN29损坏导致不能产生SB_PWRGD,更换RN29SB_PWRGD正常产生,此板修复。

  SB_PWRGD产生元件如下图:

此板还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故障应为此板的通病,接到5片主板全是此问题。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楼主你有点位图吗

位置怎么找的啊

网友A:
这个是映泰通病来的,修了很多了,103排阻爱坏

网友B:
输入板上对应元器件编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映泰通病来的,修了很多了,103排阻爱坏

这里应该是103排阻本身内部开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板上对应元器件编号就行。

看到此板没有元件编号的,所有有点位图快速,不用跑线

网友:
感觉你们什么图纸都有 就是不公布出来而已 你们把图纸放到淘宝店吧 用到的话找你们买

网友:
唉这个板没图都丢掉好多块,像这种PCI时钟没一般都是SBPWOK没有

网友:
有图纸修板就是快。

网友:
排阻问题,看来以后遇到板子先插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