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SE,我被822耍了

楼主(2015-09-16):
一见此板,会80/100的喊822,而此板822别来无恙。二修板,从图片上可见,被上家把CPU供电断了一相,(没吹灰就拍的)。故障是不跑码,能开机,就是风扇能转,可测到全板供电。不能关机。三把斧既便后无果。这时想起了常说的822。(插话:看了很多帖,也有很多所谓的秒。因我历来就不信秒,还很反感。今天也想秒一下,可被它秒进去了)。全板有15个822(图上可见)。既便供电有,BIOS刷过,IO条件都具备。那就先秒IO边的822,在板测,离板测8.2K没问题,又下SB周边的测,8.2K没问题,上电涛声带不走一盏渔火。不服,还想秒,再次取下时钟边的2个822,测没问题。看来要秒进去了?还有5个822没折了。一不做二不休,全折,测都没问题。被彻底的秒进去了。华硕P5KPL--ES,老还没掉呀的板,维修处在甩的边沿。倒回来走时序,不秒了,老老实实的按规矩修。先来一常规的,加焊IO,时钟,网卡,SB芯片。重测各供电,乖乖PCI--B16脚电压0.23V。这十几分钟见收获,时钟电压如此的低,立马细查时钟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换14.138,换电容,涛声不依旧,但也带不走一盏渔火,只升高了0.4V。想换芯片但没有(大家知道这芯片无代换)。用原来修收音机的大法,用手摸。摸到RTM870T-945,(时钟芯片),48--52脚对应的排阻330,电容,电容,330处时,立刻跑码。能装上系统,能正常使用,看来是凯歌一曲。关机,拔掉电源线再开机,涛声全旧,完全带走一盏渔火。可一摸原处又能跑码。成神了。换掉330两个,电容两个。完全正常,已用三天无再出现不跑码。
      教训:决不能按不就班,更不能秒。请问你们有好多人换下822测过它坏没坏。是阻抗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要说真话,假的不来

网友A:
我去帮仔细去看了, 48-52脚都连接那个排阻不可能, 一个是33M/14M      一个48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帮仔细去看了, 48-52脚都连接那个排阻不可能, 一个是33M/14M      一个48M

不是说48--52脚连在排阻和电容上,是说那几脚对应出去的排阻和电容,摸到那些位置就跑码。板上无标示,无图纸。叙诉不清,是我的表达差。

网友:
换掉的电阻电容是管哪功能的啊,可以说说吗。

网友:
目测这块板,我就知道有点麻烦了!

网友:
是330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行   这应该是漏电导致的问题吧

网友:
822排阻在华硕 G41 P43这2个系列的板上坏的概率的确高。
在这两种板上秒,还真不是吹的!!
我收了10块,每块都和822有关系!

而华硕G31上面坏822,整个论坛也搜索不到几篇帖子,
822魔咒在P5KPL上面可以忽略不计!

论坛有理有据证明822坏的帖子。基本集中在G41和P43这两块板子。

网友:
能秒的板子是运气跟经验的结合,做维修的人也多少会遇到过。但不可否认,楼主很有才,不管是在技术方面还是言语表达方面。哈

网友:
是啊。俺也基本上碰不到822的通病。。难道是俺人品的问题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不用烦了。

网友:
难搞 的板,楼主修好了说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