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无线定时断网

楼主(2015-09-16):
dell m5010笔记本无线网卡连上wifi用个10多分钟,自动断网自己不会连接上,右下角网卡提示出个感叹号(声明无线路由器正常,别的电脑正常),得要自己手动断开无线,再点击连接就有可以连上了,用个10-20分钟就又出个感叹号,断网,无线网卡驱动重新打个试试还是一样,重新装系统现象还是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难道是无线网卡芯片坏了吗,有谁知道或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给知道下,谢谢

网友:
尝试把无线网卡的开启信号屏蔽掉试试

网友:
换个 无线网卡

网友:
换个网卡。。。不行。。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了就好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一下嘛 如果还是一样 那就是板子问题  刷BIOS  查电压  这都是套路啊。。。

网友:
装个系统  WIN7  XP 试试    不行的话 换网卡吧

网友:
无线这个就比较好修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把无线列表里的连接全部都清空掉试试,不行就是套路了,系统,BIOS,换网卡,最简单的就是加个外接的,3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