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无复位通病

楼主(2015-09-16):
V星无复位维修,找到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的三极管,直接拆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希望和同行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多多指教,,,如果有时间的话,耽误大家点时间,加分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拆掉就可以了,不用再补回一颗正常的上去吗?会不会不耐用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拆掉就可以了,不用再补回一颗正常的上去吗?会不会不耐用啊?

这只是稳压电压左右,可要可不要

网友B:
楼主 看你发的图是七彩虹G41主板 而不是V星板子

网友:
图是七彩虹的,不是V星,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纠正一下,修好这块之后又修了一块V星的,发帖输错了

网友:
那么大的QP91,非要说成PQ91

网友:
MSI的小八脚专用芯片坏的多,这个倒没见过,也算通病?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  不是VRMPWRGD吗  送到南桥的!拆掉  南桥可以收到信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  不是VRMPWRGD吗  送到南桥的!拆掉  南桥可以收到信号吗?

后面还会有上拉电阻 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面还会有上拉电阻 三极管起到开关作用

不是七彩虹的主板吗?

网友:
原理是什嗎?可以告知嗎?

网友:
1155的主板也修过很多PG没有的。拆掉就可以。

网友:
这个我觉得还是补一个上去比较好的

网友:
求“V星源管理芯片发出pg的三极管的位置图片”

网友:
都学习了顺便加点分呗,不扣自己的哦

网友:
图片和文字无关吗   说的是V星  图片怎么是七彩虹呢

网友:
VRMPG 拆掉就可以了?你 有没有电路图 看下后面有没有 电阻上啦 到PCH的电路哦。。。。。。。。。。。。。

网友:
V星的 八脚芯片坏的多 多数在U口附近的 这个倒是不常见

网友:
这个PG拆掉怎么出复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看你发的图是七彩虹G41主板 而不是V星板子
是啊 ,我也看见是七彩虹 G41的板子

网友:
拆掉确实不可取,会不耐用的。

网友:
没有复位。 。 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就找2个pg。。嘻嘻。。今天才学到的 。你这个又给了个佐证。谢谢。不过这个没有电路图。好像不太好找吧。只能找芯片的pdf跑线了

网友:
直接拆掉的话容易造成工作不稳定

网友:
拆掉的PG相连的第一个三极管吧 拆掉就是不拉低第二个相连三极管 让VRMPWRGD始终为高

网友:
太给力了啊

网友:
这不是七彩虹的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