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a880g a880g+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5-09-16):
10片映泰880g 主板 测试没桥供电1.2V 没CPU供电 复位灯常亮、
此版是要有CPU供电后才会有1.2V桥电压,测试L6717无PG信号发出 换供电IC ok
(注意l6717 可以代换到映泰A55MG主板上,A55MG主板采用的供电芯片是LA6717A,)L6717A代换到880G主板上有CPU供电输出,但是主板跑码C5C6不过内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 秒杀

网友:
十片同样的主板都是同样的这种故障,看来是通病,多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秒杀之。

网友:
都一样的毛病吗 ? 以后要准备一个本子 ,把论坛看到的 通病都记下来。。。

网友:
十片都是L6717损坏,究竟是来料还是设计问题引起的?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今天也搞到一张 是没有桥供电  换了fp6321a后可以跑马了 但是也是跑c5c6  不知道咋整

网友:
楼主换了IC后跑数了,不过内存的现在搞定没有,

网友:
十片主板都是CPU供电芯片坏,看来这是通病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为什么这供电芯片这么容易坏呢,设计缺陷吗

网友:
你的是AM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