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5 开机掉电,有时不跑马

楼主(2015-09-16):
本人很懒,而且没有文采,修机全靠撞彩,没有思路,没有技术,修机看现象来怀疑哪里坏或者排除法。

苹果A1225 开机掉电,有时不跑马,主板共4个指示灯,第一个待机通电就亮,第二个开机即亮,第三个跑玩马就亮,第四个开启屏背光就亮
加焊南桥可以一例,

网友A:
楼主这是在玩心跳啊,要是螺丝刀倒了,屏砸下来......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在玩心跳啊,要是螺丝刀倒了,屏砸下来......不敢想

这是为了拍个全身照,冒险分享精神一赞!

网友:
苹果一体机,楼主冒险分享精神可嘉!

网友:
为了拍照 那么猛 加分果断

网友:
典型的三板斧维修啊  哈哈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遇到过有声音,无显示

网友C:
螺螺丝刀能用得那么出神入化的,肯定是个老手了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不搞维修可以去搞照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遇到过有声音,无显示

没试过,平生第一次修到苹果,键盘灯可以正常按灭按黑,你就怀疑屏相关【供电,开启信号等】都满足,就想换屏试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秒杀了

没有秒杀,搞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螺丝刀能用得那么出神入化的,肯定是个老手了

过奖,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