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NTEL 独显 开机屏一闪一闪

楼主(2015-09-16):
联想E40 INTEL 独显AMD显卡  开机屏一闪一闪很有规律  过一会会闪很快 然后 自动关机    查各条件都正常   还有什么条件会引起屏闪

网友:
在线等 急

网友:
外接怎么样啊

网友A:
查屏背光供电保险与电容。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这个机器 断电也是显卡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外界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这个机器不是北桥就是显卡,CPU不容易坏

网友B:
外接正常的话就不要轻易动显卡了,上半部分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背光供电保险与电容。

正常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的话就不要轻易动显卡了,上半部分是好的吗?

屏 显示 正常  就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都正常在屏上慢慢测量,闪时与不闪时有那些电压会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正常在屏上慢慢测量,闪时与不闪时有那些电压会波动。

之前 加电不亮 加焊显卡了  亮了  屏闪一下白屏 测屏供电 3,.3V老是跳变   3.3V修好后 就出现一闪一闪 不出白屏了

网友:
加焊可能不管用吧,下来重植一下。先换个屏、屏线试试。一样的话,在屏接口测屏上那个信号造成。

网友C:
肯定是背光开启与调节的电压也在闪,一路排过去,会找到“雷”的。

网友:
是背光在闪吗?

网友:
    换屏 也是一样故障吗  这黑胶的 不好搞  弄清楚了在动吧、。。。

网友:
检查灯管电路

网友:
很给力!路过学习学习  只为多点分

爱上时间 -2 请问你 学到了什么

网友:
应该是背光   但是背光19V正常啊 也没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背光开启与调节的电压也在闪,一路排过去,会找到“雷”的。

都查了 电压没有跳动 但是开启电压只有0.7V  直接不显示 我拉了跟3.3过去  显示了 但还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