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奇葩问题 用适配器不能开机 求指点

楼主(2015-09-16):
联想 E47A   单电池一切正常  关机可以充电   插上适配器 到0.14掉电    单适配器也是这样  有待机3v   5v   求大神指点
acin正常   根据时序  发现一点  单电池   s5-on 待机情况下  是没有的   插上适配器    s5-on 奇怪的待机就出来了  这个型号应该是按下开关才出来的吧   bios刷过  ec换过 求指点

网友:
没人知道吗 很急啊

网友:
用电池一切正常的话后面的什么应该都没什么大问题,看下3、5V的后极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是不是原装的,保护隔离是否正常

网友A:
是通电就0.14电流吗?还是上电到0.14掉?

网友:
既然在AV模式下 到014掉电就 按照掉电查下  查下HWPG 估计是某个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17020换过没有?

网友:
插上适配器 到0.14掉电 ,应是内存,CPU供电没出来吧!有NEC大电容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提前有电压出来了吧?就查S5_ON 啊

网友:
适配器隔离管穿了。

网友:
关键是接适配器能自动开启,这是问题所在。。。。。

网友:
如果适配器检测都是正常,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EC吧,不是它本身有问题,就是其软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电就0.14电流吗?还是上电到0.14掉?

插可调电源      待机0.1   按下开机键 到0.14立马掉 到0

网友:
没有换   就换了ec

网友:
待机有点高,有发热的元件无?S5_ON提前出来,多刷几个BIOS试试,断开开关到EC的线路试试。

网友:
还是看看EC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
你傻呀 保护隔离了

网友:
s5 on那里是不是有管子被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隔离没完全导通?

网友:
就按照不触发来修吧 触发的那几个条件测测

网友:
查下ACOFF信号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  ,联想的x1  要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