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9-16):
接一台g450进系统掉电故障,用示波器抓波形就不掉电,我从装系统以此排除各个外设只要有硬盘抖掉,没硬盘就不掉了瞬间掉电。我查硬盘的输出数据和输入数据线对地组为1这个组值正常吗?是不是断线或桥虚汗,求高手解答。

网友:
那阻值就是无穷大了啊,不是虚汗应该就是桥坏了吧。

网友:
论坛好像有这个案列,你搜索看,我记得看过

网友:
用什么档位量着是1?

网友:
这个机子我发现有电容和电感焊盘发黄cpu那,我加焊裸版不掉了之前裸版都掉。把机子装上去进系统过会还掉,拆机裸版上电也掉掉的没那么快。我给cpu空焊盘处为cpu滤波电容处加个电容希望能好

网友:
它再掉把cpu电感电容全换掉再掉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掉电机子很麻烦,修的很不爽

网友A:
看到过论坛有人修过这机器,说是小板问题,你查查呢

网友:
那就   南桥供电好好 检查一下

网友:
要不  南桥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论坛有人修过这机器,说是小板问题,你查查呢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论坛有人修过这机器,说是小板问题,你查查呢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论坛有人修过这机器,说是小板问题,你查查呢

这个型号的没有小板,你记错了吧

网友:
同样的问题待解决中

网友:
我的是有时又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没有小板,你记错了吧

哦,那可能是Y450,不好意思,记错了

网友:
没有遇到  学习

网友:
同一个问题,也是掉电,进系统两分钟准时掉,温控断开过,桥加焊过还是无果

网友:
掉电,让每个维修的人心痛

网友:
不是虚焊就是桥挂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不掉电,这是何解

网友:
Y450的菜有小板   G450的没有啊

网友: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等待

网友:
然后那  然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网友(2015-10-22):
同样的机子,一进系统就掉,lz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