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电源高压一体板把4灯口改成2灯口用的没

楼主(2015-09-16):
有谁修过电源高压一体板把4灯口改成2灯口用的没,自带的显示器电源高压板被雷劈坏了,多出烧毁 ,还有明显断线,感觉维修起来利润不是很高,直接换一个板子还省事,手里有个4灯小口的电源高压板,可是显示器只有2个灯管接口,请教下如何改才能让显示器不黑屏,永远点亮,我尝试过把不接灯管的地方短接了,没有效果,请教下论坛的前辈大师们,赐予小弟一些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通用高压板很多的都是直接去保护的,那怕只接一根也会亮的

网友A:
短接2根就可以了,把正极连到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2根就可以了,把正极连到一起

前辈,我吧2个灯管插在最边上的2个孔里。把中间的那2个带电的短接就好了吗?

网友B:
楼主,试验成功吗?有最新情况记得发上来!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4根灯管坏了一个的话 就不用华灯管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验成功吗?有最新情况记得发上来!

好的 没有问题

网友C:
成功了吗?进展如何啊?

网友:
有的4口高压板能插2个灯的 啊  你试试

网友:
把不用的接3k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功了吗?进展如何啊?

不行 没有成功  ,我到同行那找了个双灯的高压板了,

网友:
接两个就可以了。不用纠结的

网友:
闪一下就灭了

网友:
双灯管的高压要备一些,比较常用

网友:
恩  是啊 我已经定了 还没到呵呵呵  仿佛现在双灯管有点多哈

网友:
去保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