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Z77A-GD65无VTT电压

楼主(2015-09-16):
手里都有好些这个故障的板子了,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型号或者同一个系列的板子,故障是VTT电压起不来,如果论坛大哥大姐可以帮我具体分析下这个电路就非常感谢了!谢谢! 情况就是如图,版号是V星Z77A-GD65 MS-7751 2.1的,其中IC的供电和REF电压以及Dr.MOS旁的BOOT电压都有,就是2脚EN起不来,当然PWM肯定也没有所以就没有VTT电压,周边电阻我都量过了没有坏的,我换过EN脚旁边的那个小贴片电容,IC本身和Dr.MOS管也换过了好几片的了,还是没好,已经遇到好多片了,,,包括之前有个师傅也修这个板子也没有修好,求助下!,,,要是有大哥大姐分析下电路就更好了!谢谢!1!!

网友A:
在这之前的电压都有了不?这个驱动是模块化的,很容易坏,断开PWM再测瞬间有波波不?

网友B:
驱动模块测试了没有

网友C:
量一下R290是否有电压,没有就往前找。看是什么地方发的。还有就是量2脚的对地值。

网友D:
楼主,找到问题症结所在没有?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查芯片的1脚ISEN电压。

网友E:
楼主有图纸应该不难分析吧

网友F:
看一下VTT_COMP是否正常产生了的,该信号是桥供电1.05产生后转换出来的

网友F:
把图纸上去一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之前的电压都有了不?这个驱动是模块化的,很容易坏,断开PWM再测瞬间有波波不?

之前的电压都是正常了的,包括DDR电压,PCH1.05V电压和VCC1.8V都是好的,就是到了这个VTT才没有的,所以后边的VCCSA和Vcore自然也没有,断开了还会有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模块测试了没有

驱动模块的供电,BOOT都有的,就是PWM没起来波形,甚至电压都么有足够,就稍微意思那么一下起来一丢丢不到0.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R290是否有电压,没有就往前找。看是什么地方发的。还有就是量2脚的对地值。

2脚对地值之前量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问题症结所在没有?

昨晚发了帖子后就下班了今早才看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图纸应该不难分析吧

其实我不大会分析图纸的,就以前在职校学了点儿三极管,MOS应用都还差不多还老师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VTT_COMP是否正常产生了的,该信号是桥供电1.05产生后转换出来的

嗯,待会儿去查下,因为这个故障已经好几片了,搞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图纸上去一下撒

论坛好像是有的,兰冰心好像发过

网友G:
查一下7脚的VREF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7脚的VREF基准电压是否正常

这个基准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H: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围绕U28的第二脚去维修看看

上面两个图片先看下第一个图片去查查看,第二个图片是FB,也可以查查看,还有,IO你有没有换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围绕U28的第二脚去维修看看

蓝冰心来回复我,真是太感谢了,很感谢你的图纸!先看下这个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蓝冰心来回复我,真是太感谢了,很感谢你的图纸!先看下这个先

恩,修好了发个经验帖子给大家学习下呗!我也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恩,修好了发个经验帖子给大家学习下呗!我也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

要是能弄好就最好了,弄不好也只能说我还是修板技术不到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要是能弄好就最好了,弄不好也只能说我还是修板技术不到家。。。。。

不能这么说,总有一些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这么说,总有一些是修不出来的。

好吧,自我安慰一下。。。。

网友J:
楼主这个图纸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图纸可以共享下吗?

这个如果发图纸的同意的话我是可以给你的,但是既然答应了别人还是遵守比较好

网友:
pdf...  download Z77A-GD65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果发图纸的同意的话我是可以给你的,但是既然答应了别人还是遵守比较好

了解了,谢谢

网友:
是的,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