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杰微945GC-L开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5-09-16):
处女贴,新手上路,各位大大多多照顾,看了一个礼拜的开机电路试着修一块杰微945的775针的古董主板。故障是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强行加电。紫5V对地阻值169Ω!CPU供电正常,开始跑线,开机针有3.3V接个103电阻直接进了W83627DHG的I/O,68脚有跳变,67脚有跳变,73脚没有电压,72脚测到高电平5V,72脚和绿线是通的。好了,倒着跑紫5V接个223电阻直接进了AS324M运放的第10脚,此运放的第1脚接到一个50N025的MOS管。MOS管的D极和I/O的第74脚是相通的。南桥是HN82801GB。小弟不会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只测了晶振两脚0.1V,0.33V(正常)电池3.3V(正常)问1:此板的开机电路经过南桥吗?上面跑线经过的小元器件都正常。是否南桥已经损坏。。。。。问2:哪位大哥能教我怎么检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再次小弟已经做好被辱骂和嘲笑的心里准备。。。

网友:
谁也是从菜鸟成长起来的,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辱骂和嘲笑都是好的。现实是:根本没有人回复。

网友A:
从图中看,南桥是参与开机的。试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B:
楼主,试着去烤一下南桥!

网友C:
会查查这么多条件不错了   向你学习啊  楼主 把南桥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感觉南桥晶振两脚的电压有些偏低了,测一下南桥的VCC_RTC 和 RTC_RST是否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上面的各位师傅们,看到你们回复的我真是激动的快哭了。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会按照你们给的思路一步一步来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南桥是参与开机的。试加焊一下南桥吧!

这位师傅你好,我百度了几天都没有发现怎样加焊南桥,因为是初学也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想问一下只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可以加焊吗,有什么技巧可以告知小弟一二,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着去烤一下南桥!

这位师傅你好,因为是初学也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想问一下只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可以加焊吗,有什么技巧可以告知小弟一二,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查查这么多条件不错了   向你学习啊  楼主 把南桥加焊一下试试看

这位师傅你好,因为是初学也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想问一下只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可以加焊吗,有什么技巧可以告知小弟一二,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师傅你好,因为是初学也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想问一下只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可以加焊吗,有什么技巧 ...

不要叫我师傅,我也是初学!

网友:
换个时钟晶振

网友:
看USB有没有短路量一下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师傅你好,因为是初学也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想问一下只有热风枪的情况下可以加焊吗,有什么技巧 ...

我也是菜鸟啊  你还是不要用这种加焊吧 那样容易干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师傅你好,我百度了几天都没有发现怎样加焊南桥,因为是初学也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想问一下只有 ...

没有BGA这样的高级设备最好交给专业的修吧,除非活马当做死马医了,用风枪加焊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