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16):
联想B470开机掉电是通病吗?请求高手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这样有谁能解答到,太深奥了。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电压不稳以及缺电压  你查查

网友:
这样谁也帮不到你,你自己没大概的测测吗

网友:
先排除CPU供电管吧
多测试下

网友:
联想B470是铁壳管吧!CPU供电部分通病。

网友:
你太高估我们了,这样问得太广义了,

网友:
一般铁壳的MOS管,怎么判断好坏呢?

网友:
发过来给我主板问题200块给你搞定

网友:
你看一下是独显供电没出 还是集显供电没出掉电  一般这个机器就坏铁壳MOS管

网友:
B470 可以先把CPU供电电感断开。开机还掉电吗,或者用示波器测。

网友:
看看掉电前电流时多少,0.4A以下代表没出CPU电压,0.4A以上查集显电压、内存电压

网友:
看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问题描述太模糊,  B470一般cpu供电那块容易坏

网友:
说得太含糊了,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B470cpu供电那块容易坏

网友:
CPU供电问题的机会比较大点

网友:
无法给你思路

网友:
铁壳管子坏了

网友:
CPU也容易坏

网友:
掉电也会有很多问题引起的,你最好说的清楚点,也不是每台都可以用通病去搞的

网友:
多半是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