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9-16):
有时候屏幕出现花屏 负像 看过有些资料 都是进入液晶电视工厂模式调好的 请问 有没有人实施过 能否举个例子。
资料

网友:
机型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你可以检查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先用一个驱动板代换确认一下,屏线也有这样的问题,屏显接口也检查一下

网友:
工厂模式,我也想知道,各位大神知道如何进入吗?

网友:
花屏现象,进工厂模式调试即可,但要知道密码,不同的主板进工厂密码不同,做售后的都知道。

网友:
以前还弄过一个秘籍 现在都不怎么用拉

网友:
谁有共享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