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55,不显

楼主(2015-09-16):
求助:TOSHIBA L55-B5276,板号:DA0BLIMB6F0 REV:F,自动触发跳变到0.6,不显。1.5V电感只有1.3V,1.8V电感只有1.7V,其他各电感正常。此机有一两次正常显示,正常时待机0.004,触发跳变到0.4多就正常显示。没有找到图纸。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测下无线网卡22脚复位,有的话就刷下BIOS看看吧,还有显卡

网友:
全集成,单芯片,刷过BIOS无效。感觉哪里短路了。目前 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