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热插拔法成功让内存起死回生

楼主(2015-09-16):
手里有一条不亮机的内存,威刚1333 D3 2G的手里没有sPD编程器,一直放在那里吃灰。今天心血来潮,想起来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貌似不亮机的内存可以用热插拔的方式刷一下碰碰运气。原理是绕过主板自检然后强刷那个坏的内存的SPD,但是有风险。

  好,说搞就搞,找到另一条一模一样的内存都是单面颗粒的,频率容量相同。插上好的内存,亮机进系统。

  然后用SPDTOOL读出那个好的内存的SPD,然后重点来了,拿出那个坏的内存,对着空闲的插槽,两只手用力一按~内存条装了上,然后,,,,,死机了。当时心里那个凉啊,莫不是要挂了?

重复上面动作,插上好内存,开机。。。还好 正常开机。然后重复上面的步骤,怀疑之前死机是因为内存没有两边同时装进去。然后这次小心翼翼,两只手同时按内存。装上去,没死机。心中窃喜,看来这条内存没有损坏,已经成功一半了.打开SPDTOOL找到刚刚读取出来的SPD写入坏的内存里。写入完毕重启,亮机。至此内存起死回生了。

咳咳 最后,各路大神给点分吧

网友:
*脏话* 楼主不怕烧坏主板吗

网友:
这就行啦吗?

网友:
楼主你也太神了吧

网友:
以前也干过!!但是很危险   容易烧东西!!!还是少干为妙,一个编程器不值几个钱的  买一个吧

网友:
楼主 这也太危险了吧  买个土豪金编程器几十块 再买个座子

网友:
楼主,热插拔内存,太强大了!

网友:
主板贵还是内存贵?如果主板弄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搞个编程器吧,不然买个M8做的编程器才20多块也能写的

网友:
这个太冒险不敢试,怕烧了主板得不尝失,还有哪个试过成功了没有烧机的说说看。

网友:
搞维修十几年了。还没有热插拔过内存。BIOS到是这样做过。楼主强悍!!!

网友:
你这是 让大家烧主板的节奏

网友:
这样做风险太大,买个编程器吧。

网友:
呵呵,这种方法已经很老了,但是还是很见效的,关键是插内存的那一刻。风险是有的,但是未遇到过失败损坏过任何东西。如果真的损坏了,只能证明运气不好或水平不够吧

网友:
楼主太神了。。。想都不敢想啊

网友:
楼主热插拔内存,太危险了。

网友:
这样风险太大了

网友:
这样的方法不可取啊

网友A:
手头也有几条内存是这样的问题。到时试试看,谢谢楼主。

网友B:
楼主网上教程大把,不用这么做,内存金手指包纸,留空SPD引脚的金手指。然后启动电脑就能刷了。

网友:
不知道呢,没试过

网友:
这要是真的了主板那也太得不偿失了吧

网友:
楼主,会不会烧呀,不过谢谢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这就行啦吗?真是神人了啊...

网友:
这样做很容易少主板啊 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看来楼主方法真的不可取,真的很容易烧主板,那样就得不偿失!

网友:
哇塞 这个太危险了 搞不好板子就烧掉了

网友:
hehe太好了比较适合去边远地区试用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啊

网友:
内存到3代后就没修过了,2代时倒干过这事,但不是这样做,而是只插入SPD脚位,其它用透明胶包住。

网友:
这样也可以,太神奇了吧

网友:
楼主胆子真大,不怕烧毁主板

网友:
真是艺高人胆大啊,从没听过内存热插拔的

网友:
强大的迅维。。强大的网友。 。 呵呵第一次听说这个。 。好像编程器便宜些。。不过为了玩技术。可以试试

网友:
引诱我们没土豪金的去烧板啊

网友:
晕、楼主这样不会容易烧其他的东西吗???..

网友C:
我也已经操作过很多次,暂时没有失败过,不过插内存的时候要稳

网友:
这个感觉还是不要试了,万一不成功把主板搞坏了,赔大了!

网友:
可以吗,没试过,另外告诉我是哪类的内存可以,还是都可以?

网友:
做这种事情首先搞之前要看看你今天的印堂发不发黑,如果发黑就别干了,老老实实的买个编程器

网友:
還可以這樣搞啊…?

网友:
不建议这么干,容易烧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网上教程大把,不用这么做,内存金手指包纸,留空SPD引脚的金手指。然后启动电脑就能刷了。

我支持你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也有几条内存是这样的问题。到时试试看,谢谢楼主。

烧坏了其它东西是很让人悲伤的,不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已经操作过很多次,暂时没有失败过,不过插内存的时候要稳

无图无真相,可以发张图上来吗?

网友:
真舍得下血本  一个内存才多少钱  板子坏了咋整

网友:
确定可以?成功率有多高?

网友:
这样也可以的 我汗

网友:
这样都行呀?佩服!

网友(2015-10-28):
为什么不能评分呢,真是好贴,,,点击评分提示超时了

网友:
第一次见识这种修内存方法

网友:
这样做风险太大。

网友:
楼主牛人一个。主板烧了,就亏大了。

网友:
风险是有点大 但这样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