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钟芯片哪个是开启信号脚?

楼主(2015-09-16):
这个芯片是怎么开启的呀?开启脚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谢谢

网友:
48脚高电平

网友:
本身供电引脚得到3.3V工作电压,就会高低电平开启工作。

网友:
首先是芯片的供电,复位,系统总线电压正常!

网友:
高电平,楼主,问来干嘛?

网友:
48脚,桥发过来的

网友:
48脚高电平开启的

网友:
48脚为PD#是开启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