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2 BIOS

楼主(2015-09-16):
原板读取的,之前网上下的不能用,所以特意原板上读取保存了一个

W25Q80 P5G41T-LX V2 REV1.02 DDR3.zip

网友:
下个再试下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诊断卡代码跑2013 是BIOS的问题吗?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 诊断卡代码跑2013 是BIOS的问题吗?楼主

怀疑是BIOS问题就刷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BIOS问题就刷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为什么论坛里的这些BIOS的下载分都那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论坛里的这些BIOS的下载分都那么高啊?

我没有设置下载分,应该是论坛本身加上的

网友A:
我就是说论坛设置的下载分怎么会那么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说论坛设置的下载分怎么会那么高呢

让你认真上论坛,不然没分数下载

网友A:
哦哦  楼主,你这个BIOS刷成功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楼主,你这个BIOS刷成功的多吗?

哪有那么多修的,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的,BIOS的问题就遇到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