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 P8H61-M LX3 PLUS R2.0不能正常触发+触发不显

楼主(2015-09-16):
主板: P8H61-M LX3 PLUS R2.0
故障:1.不能正常触发,要短接开关针3秒左右才能触发
            2.触发上电后不显
主板跟型号:

触发不正常这里先不管,上电后因为没诊断卡不知道跑不跑马,不插内存喇叭报警,插内存不报警但是不显
最后目测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一个小8脚芯片,5脚腐蚀掉了,焊盘都没了,风枪吹掉后,开机能正常显示了,就没装它了

不知道这个8脚芯片是干嘛用的,求高手讲解下
然后是修不能正常触发了,用点位看了一下开机针连的元件,发现从开机针出来过一个电阻和电容,然后跟i/o旁边两个电阻相连
其他的一个三脚芯片跟一个电阻是没装件的
摁下开关,万用表测开机针出来电阻直接拉低到0.几伏   i/o旁边电阻电压不能直接被拉低,电压从3.3慢慢降到2.几伏再到1.几伏然后到0.几伏
然后就可以触发,关机也是一样要4秒强关
最后直接从i/o旁边电阻飞线到开关针电阻,可以正常开关机

想不通为什么不能直接拉低i/o旁边电阻的电压,求高手指点

网友:
虽然帮不了楼主,但是楼主说得不错,在下学习了不少!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IO旁边电阻阻值变大引起。

网友A:
贴片ic不装这也可以啊

网友:
没有图纸真是不好解释啊!哎。

网友B:
我感觉没怎么看明白你意思, 你拆那个小八角没事,  是内存SMBUS信号,没事,

看从IO那里拉线到一个三极管,我猜你是靠那个三极管来拉低绿线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看不太懂   ,,   跟不上  LZ 的  思维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发出来啊。

网友:
三极管导致的吧

网友:
楼主吧点位图共享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没怎么看明白你意思, 你拆那个小八角没事,  是内存SMBUS信号,没事,

看从IO那里拉线到一个三极 ...

那个三极管主板上没装件的好接线嘛,就焊在那里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不错,真好!!!

网友:
点位图上来共享吗

网友:
等待楼主修好主板,到时候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ic不装这也可以啊

这是转发cpu供电pg的2个pnp三极管组合的,后面还有一个3,3v的上拉,去掉他就是相当与cpu的vrmpwrgd不再受控imvp芯片,通电后直接为3,3v的橙线上拉,给ich的vrmpwrgd脚一样可以开启时钟的。

网友D:
焊盘没有了 飞线在找个件上上

网友:
看看各个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E:
主板好像是进水了吧

网友F:
LZ该解释下  你拆下来的小八角  是什么信号

网友G:
图纸都是在哪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太懂   ,,   跟不上  LZ 的  思维

表达能力有限,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该解释下  你拆下来的小八角  是什么信号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焊盘没有了 飞线在找个件上上

不装也能显,懒的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好像是进水了吧

没有,就这一个地方腐蚀了

网友:
我有图纸哦,

网友I:
有点位应该可以分析出那个小8脚时什么作用的吧。

网友:
氧化了,导致的呗,那8脚管子是测试串行总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该解释下  你拆下来的小八角  是什么信号

楼上版主说了是内存SMBUS信号

网友J:
你最好画个图出来 我们好分析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不装也能显,懒的整

不装    可能过段时间会有其他问题喔!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装    可能过段时间会有其他问题喔!

这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L:
我正在修H61 V1.0的,有BIOS吗

网友:
这样也行?  我有一块也是不上电  明天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对H61板子摸的少,手上还丢着一块映泰的板子,正常开机不显,测各项供电正常,要强制关机再开才全部正常,刷过BIOS也没用,很是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都是在哪下的

没图纸  ,这是点位

网友:
大哥  来来来分享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点位应该可以分析出那个小8脚时什么作用的吧。

新手很多信号啥的还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最好画个图出来 我们好分析了

哥呀  没那技术啊,点位都弄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正在修H61 V1.0的,有BIOS吗

没弄,论坛应该有的啊

网友:
LZ 师兄  这个电阻是我量出来的   点位图是我看的我 还发现你偷偷拿去发帖了

网友M:
楼主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电压慢慢变低。。。为什么。。查点位图。 看看开机针和io之间都跟什么相连。。感觉怎么有电容漏电的感觉。 。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导致电压不能快速降到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ic不装这也可以啊

人为给它上电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电压慢慢变低。。。为什么。。查点位图。 看看开机针和io之间都跟什么相连。 ...

可能是中间相连开关三极管不良导致的。

网友: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开机针与IO之间存在接触电阻增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