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期小白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给出宝贵的评论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楼主(2015-09-17):
    从来到【迅维】到现在有三四个月了,时间过的很快!我表示要好好珍惜尽管快要离开了,有点不舍但还是要出去的。再出去之前要把在【迅维】所学能咽下去的尽量咽下去,咽不下去的也不能留着打包带走! 在接受完徐老师和月饼老师的理论教学中,都很严厉,不得不承认严厉是最正确的!终于到了期待已久可以休板的第三期。原本以为感觉理论学的还行修板应该可以修的。

       到了第三期见到了阿林老师和黄老师,才知道我们所学的理论有多可以,在这就不提了都懂得!想好的如何修板变成了如何锻炼身体,常听月饼老师说想去第三期身体素质要好要做的了俯卧撑,心想做俯卧撑多简单差点没上去演示两个在伴随做慢了不行做快了不算的俯卧撑中逐渐修了几块板子,这是我修的第一块板纬创的LEOPARD_0228的不出3/5V待机简单快速的讲一下

       现打各大电感后端的对地值,均正常!那么接着就上电待机电流到了0.2A可调电源保护了一看短路立即断电,蒙圈了不知道咋整了,既然短路先解决短路再说吧,于是就拆掉3v、5v的上管抓去上管的G极波形却一无所获,接着抓去下管的G极发现有5v持续波形,芯片保护输出了!                       图为下管保护输出的波形
上管G没波形均可判断是芯片部分的问题,向老师要了一个MAX8734芯片换了上去结果芯片还是发烫短路保护输出,这是内心几乎是崩溃的!然后静下心来仔细查找问题,苍天不负有心人,突然发现这苍C336和让R399明显不对路啊,被调换位子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C336和R399
置了如果调换了位子电阻将起不到限流作用,就直接进入芯片导致待机电流过大芯片保护输。好阴险以,后再修板中要多提防元件位置。上电待机电流在0.008A左右跳动,待机电流过大就告一段落!但是芯片还是不出3V、5V待机供电,心想不着急慢慢来先抓芯片总开启6v左右正常,线性3v、5v都正常输出在抓取ON3  、  ON5的两路开启时发现ON5的5V波形正常而ON3却没波形,于是查ON3的来源一探究竟,发现ON3来自月U13好说既然没波形干脆直接把它的4/5脚搭在一起,ON3波形正常抓去!感觉条件都满足了再次抓去上管G极的瞬间波形,下管也有5v瞬间波形。这是正常的因为芯片保护输出是下管有持续的5V波形,而这是瞬间的所以两者并不矛盾!然后装上3V、5V上管,测的两个上管的G极均有24V的波形在预料之中,再测的3V、5V电感的后端均有干净的3V、5V波形            图为5V电感后端的波形
          图为3V电感后端的波形
,不出待机3/5V电压维修结束                                    还有【迅维】的月饼很好吃,谢谢【迅维】的福利

网友:
波波抓得真好呀!

网友A:
谢谢……还有待提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还有待提高哈

不要随意给回复的帖子加分。

网友B:
感悟最重要,行动显实力。

网友C:
进去都是先修35V呀 基本都是看到基地的发

网友D:
坐我旁边的兄弟发帖子值得顶!赞一个。不过依个人愚见,不对的请各位指点!感觉帖子说的“C336和R399置了如果调换了位子电阻将起不到限流作用,就直接进入芯片导致待机电流过大芯片保护”个人总感觉解释得有点牵强,R339为0.3欧的电阻在此不是限流作用,就算反过来接也不会是由此造成待机电流过大造成的芯片保护吧? 我觉得这两个器件反过来,会造成3V PWM没有BST脚没有电压,更无法完成自举,此时是5V线性直接通过电感输出到+3v PWM输出端,OUT3与FB3检测到异常后才去关断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我旁边的兄弟发帖子值得顶!赞一个。不过依个人愚见,不对的请各位指点!感觉帖子说的“C336和R399置了如 ...

我确实没注意他是个保险电阻,不起限流!谢谢……指点互相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去都是先修35V呀 基本都是看到基地的发

嗯嗯……是的

网友E:
一般在实际维修中人为做手脚的板子不多   你们通过理论都能修好这些  一般实际的问题都很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悟最重要,行动显实力。

嘿嘿……修板还要大大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在实际维修中人为做手脚的板子不多   你们通过理论都能修好这些  一般实际的问题都很轻松了

………………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我旁边的兄弟发帖子值得顶!赞一个。不过依个人愚见,不对的请各位指点!感觉帖子说的“C336和R399置了如 ...

你说得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