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怪问题

楼主(2015-09-16):
DELL M5010独显的机子,客户拿来不触发,看电流0.007,很低,不正常,拆机测试有3V 无5V ,加焊一下RT8205B待机芯片后 5V出来了,此时待机电流为0.018,按开关,正常触发,开机屏显,觉得很轻松就好了,上硬盘,后发现开机很慢,很慢,于是换了自己的新硬盘上机装系统,看着一切正常,系统装完进系统也正常,。放个音乐,瞬间问题出来,边放边卡,就像是吃饭咽到了一样,然后鼠标点东西的时候也是一卡一卡的,。。。。无语中。。。然后我把所有外设都取了,无线网卡也取了,也是同样故障,看论坛里面的人说北桥通病,有人遇到北桥引起的卡的,于是就做了北桥 ,上机故障如此 ,再把显卡也做了,上机还是如此,BIOS也刷了,EC也换了,最后把RT8205B也换了,。。。。就差换CPU了,就是没CPU,有早就换了,那个大神有高见。!!!

补充内容 (2015-9-18 16:14):
今天找了一个CPU,换上去试了,还是一样的故障,问题可以锁定在主板上了。。。。但是是主板那里问题,真的不好说。

补充内容 (2015-9-24 20:55):
算了,还是没人遇到过,高手都潜水,只有我们这些天天看贴子,结果贴子的浓度都很低,稍高的又***要100多阅读权限,真*****

网友:
都说迅维里面大神多,~~~期待大神的神判断!!!

网友A:
            就是卡  其他功能都正常吗,   换条4G的内存试试、、

网友:
换个U看下么,把网卡拆了看下

网友:
强烈建议更换CPU试试,。

网友B:
应该换个CPU试试,CPU的二级缓存出现故障就是会有此现象。再可以看看在使用中CPU的使用占有率是不是很高。

网友:
没有换内存吗

网友:
内存换过,就是鼠标点东西和移动的时候会出现停顿的那种卡,移动的过程突然停的那种感觉 ,放歌的时候就感觉的很明显,放放的就卡1秒,然后又放,放5-6秒卡一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卡  其他功能都正常吗,   换条4G的内存试试、、

内存换过,就是鼠标点东西和移动的时候会出现停顿的那种卡,移动的过程突然停的那种感觉 ,放歌的时候就感觉的很明显,放放的就卡1秒,然后又放,放5-6秒卡一秒,,,驱动那些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换个CPU试试,CPU的二级缓存出现故障就是会有此现象。再可以看看在使用中CPU的使用占有率是不是很高。

CPU的占有率不高,就是没找到CPU,今天 找一下,。AMD的CPU

网友:
感觉CPU的概率大些,可以考虑跟客户联系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 试试啊  是不是系统 驱动的事情啊  换个试试  先软再硬

网友:
我以前装系统碰到过 装XP用的时间一长就卡 后换WIN7 搞定

网友:
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C:
既然是戴尔的 不知道LZ有没有单用电池试试 或者拿掉电池 换一个原装的充电器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戴尔的 不知道LZ有没有单用电池试试 或者拿掉电池 换一个原装的充电器试呢

没有上电池的,用的可调电源,。,你是不是灌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上电池的,用的可调电源,。,你是不是灌水的。

戴尔的大头用原装充电器 帮你分析 你说我灌水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戴尔的 不知道LZ有没有单用电池试试 或者拿掉电池 换一个原装的充电器试呢

我用的可调电源,没有接电池的。

网友:
是不是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