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用 软件测量 显存 都是好的 ,打金手指 阻值正常

楼主(2015-09-17):
加焊 GPU  有没有 必要了 ?

网友:
加焊一下也未尝不可,显存可能有问题

网友:
花屏 显存好的,就敢显卡。

网友:
排除显存,那就是GPU芯片了

网友:
花屏搞GPU十有八九,既然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做了不行再算。
另外花屏不一定是GPU,遇到过主板槽与显卡接触问题。
其他元件虚焊也会造成花屏,自己用的一张卡,被人摔过在地上,有一脚物理损坏了,故障时不定时花屏,查了N久,最后把物理顺坏的相关元件以及不相关的元件拆了就好了

网友: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干了再说呗、

网友:
gpu加焊下试试吧

网友:
昨天跑了 3DMARKES   一点问题都有没有 。。。。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重启花屏为何解?晶振问题?还是别的

网友:
好久没修显卡了

网友:
問題為何????????

网友:
显卡,使用,加热是没有用了,如果GPU没有坏,一般要烤过重焊。

网友(2015-10-20):
我的显存颗粒烫手 要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gpu问题大点,焊了再说

网友:
花屏问题  :GPU  显存  电容鼓包   掉元器件

网友:
其他检查完了,完全有必要加焊试一把,反正我加焊好过很多,也死过不少

网友:
那就直接干呗   反正这玩意  修不好也不亏 而且显卡花屏一般都是GPU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