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改装

楼主(2015-09-17):
原来设计的有的 没装的

EMI 共模电感 CX  安全电阻

压敏电阻

后级滤波 电容 换好点牌子  容量加大
吧上述地方 全装上  压敏电阻抗高电压冲击和雷击
EMI 滤波
电源稳定性 和耐久性 会不会 有所提升
PFC 功率变压器 是电源转换效率相关 不装 无非多耗电

网友A:
改装之后主要做什么用呢

网友B:
改得太漂亮了,是不是还是在电脑主机上使用啊?

网友C:
未看出有什么变化。
对这种电源,真要改装,无非就是往久耐性、输出纯净性上面动手。两者均可通过更换优质品牌电解电容有所改进,其它的办法由于PCB本身的设计原因,还是算了吧。

网友D:
加大电容对电压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但对可靠性、安全性不一定有好处,这得看你换的电容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得太漂亮了,是不是还是在电脑主机上使用啊?

是的 电源 不就电源主机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之后主要做什么用呢

低配的 电脑主机上边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大电容对电压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但对可靠性、安全性不一定有好处,这得看你换的电容质量。

用好点的牌子黑金刚 红宝石 不知道效果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看出有什么变化。
对这种电源,真要改装,无非就是往久耐性、输出纯净性上面动手。两者均可通过更换优质 ...

久耐性、输出纯净性
就是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不知道这样 改 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好点的牌子黑金刚 红宝石 不知道效果 怎么样

应该不错,但前提是换的电容不是假冒的,现在市场买的,很多红宝石、黑金刚都是假冒的。

网友F:
杂牌电源本身用料就次楼主只是补几个件上去恐怕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好点的牌子黑金刚 红宝石 不知道效果 怎么样

用好一点的国产电容就行,因为不光电容一方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改装之后主要做什么用呢

明白了,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好厉害、学习了、以后也这么干

网友:
这个意义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功率是多少呢

一般 H81 G18230 2G WD500G  低配的功耗  不到200W
杂牌电源带的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错,但前提是换的电容不是假冒的,现在市场买的,很多红宝石、黑金刚都是假冒的。

按在淘宝 买的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还有从 主板 上边拆的 16v  6.3v 好点的主板 华硕  技嘉 维修 用的都是红宝石 黑金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杂牌电源本身用料就次楼主只是补几个件上去恐怕意义不大

肯定是有点 效果的 杂牌的成本 限制
EM1 一级也没有  按加装一级EMI 至少比原来抗干扰 能力能
整流前 加装 压敏电阻 471 安全电阻 整流后 加装 241 压敏电阻  抗高电压 冲击
后级滤波 一般都是国产的 5v SB 滤波都用 16v 470的 按都改好点的 6.3v 1500
33v 和5v 一般都用国产的 10v 1000 和2200 按改好点的红宝石 和黑金刚6.3v 3300

网友G:
本身设计的就不行,再换也是徒劳的

网友H:
没一点卵用  功率管好像 没改 散热器什么的  还不如买个新的 好点的正牌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没一点卵用  功率管好像 没改 散热器什么的  还不如买个新的 好点的正牌电源

低配的电脑主机用 够用了
功率管和PCB 变压器  这些都没发改
后级滤波电容 用好的容量大的电容
改的目的 不是提高功率  是为了 稳定性和耐久性
杂牌 也可以用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低配的电脑主机用 够用了
功率管和PCB 变压器  这些都没发改
后级滤波电容 用好的容量大的电容

好吧 希望你乐在其中

网友I:
改了之后冒烟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身设计的就不行,再换也是徒劳的

支持一下,这种电源改造的意义不大......

网友J:
改造意义不大,坏了拆零件。

网友K:
这种设计的杂牌电源改造没意思,设计用料已经决定了没什么空间有大的改进,有这时间可以收几个好点的二手电源或旧坏电源来看下,我就试过15-20元/个买了几个电源(长城、航嘉都有)修复改造自用,现在还很稳定地工作着

网友L:
我有一次无聊,把一电源装上1级滤波,2级滤波,上电不通,折腾好久还是扔了。不搞了。。

网友:
这种电源还改装意义不大了。

网友M:
"后级滤波 一般都是国产的 5v SB 滤波都用 16v 470的 按都改好点的 6.3v 1500
这个恐怕不行,用1000UF/25V的细长电容替代6.3v 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吧 希望你乐在其中

生意 实在是很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改了之后冒烟就好玩了!

怎么会 冒烟呢 肯定得 注意安全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造意义不大,坏了拆零件。

按这 换下的怀电源 很大一部分 都是杂牌修好 改改 在卖
便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设计的杂牌电源改造没意思,设计用料已经决定了没什么空间有大的改进,有这时间可以收几个好点的二手电 ...

加装 EMI 会不会  有点作用呢
后级滤波 加大 换好的  会不会 输出波动 稳定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后级滤波 一般都是国产的 5v SB 滤波都用 16v 470的 按都改好点的 6.3v 1500
这个恐怕不行,用1000UF/25V ...

好像 论坛的 一个高手 说 可以用的
后级 滤波 5v 3.3v 都用红宝石的 6.3v 3300  说6.3v 耐压 8v
按杂牌换上 也没发现 问题 不知道长时间 使用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一次无聊,把一电源装上1级滤波,2级滤波,上电不通,折腾好久还是扔了。不搞了。。

怎么会 不通呢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之前看见有人改ATX加电流表的老牛了那人  修台机就跟修本本一样

网友:
这种劣质电源改不改都一样,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要随便乱改,开关电源对电容的要求很严格,比如等效电阻等效电感以及容量,要求一对大电容参数要接近,不 ...

后级的滤波 各路输出电容 有没有严格的容量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主干供电线路上,电感是绝对不能用-----导线---来代替的,不然一定烧开关管或者MOS管,因为通俗的说就是 ...

在主干供电线路上,电感是绝对不能用-----导线---来代替的,不然一定烧开关管或者MOS管,因为通俗的说就是加大了它的工作量
杂牌没有用 电感的 只有好点的 采用的 很少
这个电感 是不是可以省略的  对电源运行 影响不大 和PFC 变压器一样 可以不装的

网友P:
把人家省下来的件再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把人家省下来的件再装上?

恩 不知道 能不能 起点效果

网友:
电感是很不容易坏的,(贴片电感除外),----除非严重过载,直接冒烟了-----------那样的话就会损伤铜线上的绝缘漆,最后可能导致匝间短路
干线和支线的区别,通俗的说--------干线就是国道,8车道大马路,支线就是县级以下公路,2车道马路,乡村小路,这样解释,应该很好理解谁重要了吧

网友O:
杂牌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开关管,整流管,稳压管等等,都是用小功率的料,不然人家怎么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杂牌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开关管,整流管,稳压管等等,都是用小功率的料,不然人家怎么赚呢

确实,杂牌的你只改电容这些意义不大,管子这些你不改,它的输出还是没有多大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杂牌电源的开关变压器,开关管,整流管,稳压管等等,都是用小功率的料,不然人家怎么赚呢

这些东西 都没发换啊
也就是这些东西决定了 杂牌的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