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 A1225 K51 820-2491小问题大周折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7):
IMAC开机正常有。咚。。。的一声。然后不出现苹果图标。不进系统,键盘大小写切换无效。按ALT键看不见鼠标键头。
同事拆机发现是二修,多处螺丝丢失 接口损坏,发现是MCP单桥的UMA主板,直接按通病处理。更换MCP79换后故障从前无变化。东测西测N久无果。。无奈进入仔细分析部分
1,出现开机 LOGO声后发现LPC上无动作,判断为死机。
解决:
一般这种情况有2种原因产生,
1,CPU的工作状态异常,FSB被异常关闭。
2,总线长期被非法请求占用。
第一种情况比较好排查 ,直接测量能引起CPU关闭FSB的相关信号判断为CPU状态正常,无异常
第二种情况原因比较多,检测了传统的低速总线很明显的看出无请求动作,于是将重点锁定在直连到MCP的ACLINK和点对点的PCIE信号上。
解决

检测发现U3700的14脚对地仅为100欧左右而16  17 18脚都为600多,更换U3700后故障解决

网友:
我来补充下吧
U3700是网卡
PCIE总线的

免得大家去查图了

建议楼主多配点图。会更有观赏性。。。
也更能获得大家的支持啊。分就更多了

网友A:
楼主说得云里来雾里去其实就是外设检测不通过引起挡LOGO!

网友:
,网卡当机,希望能遇到这样的机器,都是钱那

网友:
第一种情况比较好排查 ,直接测量能引起CPU关闭FSB的【相关信号】判断为CPU状态正常,无异常

楼主说的【相关信号】大概指哪些呢,供电,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得云里来雾里去其实就是外设检测不通过引起挡LOGO!

问题修起来是简单的,但是要具体分析出问题,准确定位故障还是要很多理论和检测手段的,就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干桥,干桥就好,做是有几个人能通过信号,和测量确定是桥的问题。。多数的人都是用经验法,替换法!要不就感觉!~~然后就胡搞瞎搞!~~

具体到这个案例,LZ判断是因为低速设备引起的宕机,,但是你有没想过一种情况,如果不是网卡引起的呢??
比如PCIE总线断了一根,或者板层有漏电,有一根阻值偏低,或者别的什么问题。。。那一般人拆了网卡还不好,是不是要拆声卡?然后搞显卡?然后搞桥???搞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了,而且还有可能把显卡,桥搞爆!~~

网友:
楼主的 思路分析的很不错 有些机器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