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键盘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7):
故障现象: 键盘不能使用,按下任何键都没反应。在文本文档打开的时候,用力扳住键盘可以出些乱码,无规律的乱码。

找了一张CQ40的图纸,看了一下键盘相关电路,电路很简单的,从接口直接通往EC,没有其他分支。

实物图

测量过键盘接口到EC相关引脚,全都是通的,没办法了。加焊EC。结果依然没用。无意间按住键盘座发现键盘能正常使用一下。判断是座子问题,(说到这里,老手要笑话我了,早就该想到这里的,但是我没想到,别骂我)
在旧机器上拆了一个24针的抽拉式接口,换上。开机,首先用键盘操作,正常使用,又试了其它键,都正常。算是又被我碰上了。
给兄弟们看看换好后样子,焊接技术不好,别见笑。

更换后的实物
最后还是要感谢我的老乡――袁霄同学的无私帮助,万分感谢!
第二次修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请兄弟们多给我鼓励,你们的鼓励是我直接动力!加个分吧,谢谢了!

网友:
多练练焊工

网友:
确实焊接技术不怎么好,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加点分吧,再次感谢,哈哈

网友A:
焊接大大的不行

网友:
会修本了。厉害

lvjingang -2 严谨灌水

网友:
老实说我还没有碰到呢,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其实有点问题,就是工多艺熟,键盘本身问题,接口底座问题,IC问题!是不要可以循着这思路修呢?

网友:
哎哟不错哦你认识元宵 四川的那个是不是

网友:
表示没碰到过键盘接口有问题的

网友:
QISHI 其实都是简单问题。细心点就没事了。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电脑我一直以为是键盘坏的。换键盘都不行的,

网友B:
楼主是用热风枪焊的吗?有塑料不好悍需要多练习 我也悍不好

网友:
很有针对性的问题  不错  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键盘座可不好换 为你加油

网友:
接口问题 洗洗就好啦呀  哪有那么多坏的  也不会坏

网友:
楼主在电脑方面是福将啊,有天赋!加油。

网友:
还没碰到这样的 谢谢分享呀

网友:
这焊工,我也是醉了,多练练。

网友:
像键盘 这块的问题 直接外接 如果外接正常 ,内接的还不管用 要不是键盘有问题 要么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类似的问题很多,细心一点就可以!

网友:
这焊工,我....多多练习下吧,

网友:
我有一台HP 4440S,键盘延迟严重,到现在还没有搞定

网友:
我也悍不好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焊工还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
没有修过这种故障哦!

网友:
换接口的还没做过,楼主很给力

网友:
这样的座子问题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 有点搞笑哦 呵呵 不过修好 就行

网友:
遇到过这类问题,但处理方法不同。

网友:
座子坏的到时很少见啊,

网友:
焊工好利害,我没有换过键盘接口

网友:
学习了 积攒经验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维修真的千奇百怪的问题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热风枪焊的吗?有塑料不好悍需要多练习 我也悍不好
不嫌麻烦 在BGA上取

网友:
接口虚汗了吗
jjhui0
不是接口虚焊,是接口插排线的触点内陷了,没法修复,才换接口的
详情

网友:
楼主经验还是不错的  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问题虽然简单   但是容易忽略

网友:
说不定刷刷就好了

网友:
焊接时修机的基础

网友:
焊接还是得多练习才行呀

网友:
焊的还行。。。。

网友:
有技术含量  再接再厉

网友:
还没遇到过键盘座子坏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热风枪焊的吗?有塑料不好悍需要多练习 我也悍不好

塑料座子我用风枪吹下来都变形了

网友:
同学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都以为是键盘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不是接口虚焊,是接口插排线的触点内陷了,没法修复,才换接口的

网友:
说焊工差的。你自己试试。多说话不腰疼,楼主怎么无损取下接口的

网友:
楼主,取键盘座子接口用什么工具取的啊?

网友:
键盘接口接触不良少见

网友:
我遇到过进水的机器坏的!!

网友:
键盘卡子出问题的还是很少见,楼主能想到换卡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基本没碰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很难怀疑到接口

网友:
我还见过键盘没用放别的机器上有用的呢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网友:
焊工有点差 楼主还需要多努力啊

网友:
这个说简单也不难啊

网友:
键盘和I/O吗

网友:
遇到过南桥的委托
春天在-哪里
我也遇到过一块,接口取掉,I/o换了两个都没有解决按键问题,一直向下滑。最后怀疑问题就没有搞了
详情

网友:
以前遇到好多都没好

网友:
用炮筒焊。。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键盘不行也很麻烦

网友:
CPU供电的一组场馆坏的

网友:
不错,塑胶座不好焊

网友:
这个座吹不化吗

网友:
洗洗刷刷就能好吧 没必要换吧

网友:
座子问题 里边的接触针洗刷刷 不行了 有事候也是可以懒省事的 嘻嘻

网友:
座子一次都没遇到过。

网友:
高手哇 学习了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很少见到时键盘接口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难碰上,定要细心才发现得了呐。

网友:
能修好,就是经验,慢慢就好了。我还不会修呢

网友:
修电脑的都习惯性地会把问题想复杂

网友:
已经很好了   还有一般加焊EC是不可以的

网友:
以后细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的确问题是不大,但维修中也容易让人走弯路!还是感谢楼主,2分奉上。

网友:
悄悄的问下,那个座子怎么取呀?

网友:
加了,小问题慢慢查应该能解决的

网友:
真的是学到了一点,有次我也是换了EC,刷了BIOS都不行,后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会修本了。厉害

网友:
楼主焊工厉害   没有一点损伤

网友:
这个座子很难焊呀.楼主也细心竟然发现是座子问题.

网友:
问题简单,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大大的不行

你的焊接也不咋滴

网友:
这键盘插口坏  还真是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算是长了一点见识吧,要是我我会直接干EC去了,要不就换键盘

网友:
这个焊接技术要的高啊@

网友:
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这总故障有点像键盘本身故障,恭喜楼主修好,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能找到问题  修好就行    焊工多练练就自然会了

网友:
为什么不加焊接口座呢

网友:
分享到:新浪微博微信百度贴吧人人网一键分享复制网址

网友:
吸收知识,继续学习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HP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太 少见 了 ,座址的问题 导致 键盘 不能用

网友:
精华满天飞,高手都在潜水

网友:
接口虚焊  很少遇到

网友:
这个帖子我见过啊,是不是重新编辑了?

网友:
键盘座不是塑料的吗?  也能焊?

网友:
焊工很重要啊

网友:
给楼主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快克200风枪焊接完美,可以对着塑料吹

疯了,你为谁打广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