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40寸液晶出现这样的现象

楼主(2015-09-17):
一台40寸海信液晶,画面抖动,红色被分离出来拆开液晶屏测量逻辑版个电压均正常,难道真的是液晶屏已经损坏了没救了?

网友A:
很有可能屏坏了,看看能不能代换。

网友B:
换套板子上去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是屏的问题 几乎上没得修了

网友C:
逻辑版以及屏的故障,没过保的就找售后,过保了的就自己解决。

网友D:
代换是最好的判断手段!屏线怎么样?

网友E:
屏坏了吧。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F:
怪现象,没遇到过,怀疑屏问题就拿去让人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逻辑版上面看看有沒有1颗 as15,有就换试试

网友:
怀疑逻辑板问题

网友H:
换块驱动板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屏坏了,看看能不能代换。

屏确实坏了,跟售后聊过这种情况是要返厂的了,机子才用了一年过保。

网友:
屏有问题跟售后沟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套板子上去试试 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是屏的问题 几乎上没得修了

屏的问题跟售后沟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版以及屏的故障,没过保的就找售后,过保了的就自己解决。

过保了,已经正在询问售后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换是最好的判断手段!屏线怎么样?

屏线查过没试,淡出就是认为屏线松动结果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坏了吧。换个屏试一下

我哪有这么多型号的屏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怪现象,没遇到过,怀疑屏问题就拿去让人点一下就知道了

屏幕问题已经在跟售后谈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逻辑版上面看看有沒有1颗 as15,有就换试试

这个是三星的屏幕,没有as15的

网友:
是逻辑版问题但是自己无法检测出来,三星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块驱动板试一下吧

屏幕的问题,无法修理,正在跟售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