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例工厂高端维修分析案例

楼主(2015-09-17):
1.    基本訊息
Case來源 :    □ 客訴  √重大專案 □  修板

Model

ERP
PCB Ver.
1.1

FA Enginneer
Gordonzhang
2.    現象描述

7364-010在線生産時發生U0J高不良,從8/24開始生産以來,共投入31446PCS,UOJ不良61PCS,不良DPPM:1940,此不良的現象為開機顯E9、B2或E7等

3.    結論

工廠前端刷片完成后compare checksum即發現有部分error,且資料丟失也同樣是只有2個位址,另外還看到有ROM 放置一段時間后checksum也發生變化,懷疑是BIOS來料問題,寳安正要求PM增加AVL進行驗證,有結果的話會進行更新。

4、分析過程
      1、寳安厰反映7364-010共投入5個工單,而發現07D006741B這個工單沒有UOJ不良,查此工
單與其它工單的差異,發現只有BIOS VER不一樣,其它均一樣。懷疑為BIOSISSUE,相關信息如下:

工單

機種
線別
投入數
UOJ FAIL
不良DPPM

所用BIOS VER

07D006741B
7364-010
0L
A7364VMS.310
07D006742B
7364-010
0L
A7364VMS.320
07D006743B
7364-010
0L
A7364VMS.320
07D007127B
7364-010
0K
A7364VMS.320
07D007128B
7364-010
0K
A7364VMS.320
07D007129B
7364-010
0K
A7364VMS.320
07D007481B
7364-010
0K
A7364VMS.320
  2、下圖是 部分NGBIOS與原始BIOS 320對比結果:每筆不良data都只有個別地址值被改寫,但地址並不固定,分別是08B29H、1BC48H、24659H、72831H、729B4H這幾個位置。(左邊是不良BIOS,右邊是原始BIOS 320)

3、针对7364  BIOS 310和320,用邏輯分析儀監測發現:
①  正常開機時,兩款BIOS都沒有看到對08B29H、1BC48H、24659H、72831H、729B4H這幾個位置有write動作;其他地址也沒有做write;
② 更換配備,如插入一USB設備,能看到Sector6  6E011H、6E030H、6E070H等地址有write操作,但Sector0、Sector1、Sector2、Sector7(FailData 中數值被改寫地址所在扇區)沒有抓到任何write動作;
③  FlashMAC address,也是僅對Sector7做全部的擦除以及重寫;Fail BIOS 被改地址所在Sector沒有任何write動作發生;

4、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Fail BIOS的DMI信息都沒有被寫入,這就意味著所有不良都是在第一次開機時產生,經向寳安厰求證,實際情況確實如此;

另外,從Fail的資料看,BIOS checksum 都出現ERROR,其中NG01、NG02、NG05是Module checksum Bad,NG03、NG04是Bootblock  checksum Bad; 懷疑是在工廠前端做刷片時部分ROM沒有寫入成功導致,與BIOS版本關係不大;

5、詢問寳安是否在刷片機Flash BIOS后做一個compare checksum的動作,寳安反映之前有做過這方面的驗證:
①  刷片機Flash BIOS后 CHECK 320PCS,發現有3PCS  Error,其資料丟失也同樣是只有2個位址,重新將這3PCS Reflash OK後(確認CHKSUM是正確的)再次投入産線,其中2PCS仍然FAIL,且其它317PCS CHECK沒有問題的BIOS投入產綫后後,也同樣有2PCS不良;
②  還發現另外一種現象,就是出現開機顯”D2”的不良,其BIOS資料重新用機台進行燒錄,在燒錄時確認其CHK SUM是正確的,但放置一段時間后再去讀CHKSUM,又會出現Error的狀況。

綜合以上,主要懷疑是BIOS 料有些問題,目前寳安正要求PM增加AVL進行驗證,有結果的話會進行更新。
  BIOS 本體料號:M31-39V0488-W03 WINBOND/W39V040CPZ

网友:
坐个沙发, 饼哥,以后维修是否直接修改BIOS ,  集成度实在太高!!!

网友A:
没怎么看懂呀  楼下大神解释下

网友:
俺也看不懂,只觉得产品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看懂呀  楼下大神解释下

就是说BIOS软件有问题

网友:
BIOS来料问题

网友:
怎么是繁体字呀,看来还得学习繁体字了

网友:
工厂是怎样分析的,分析方法楼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个DELL5470,刷bios亮机,但是开机变成了20秒才亮机,肯定是bios问题。但是无法解决啊。说是要工程原始bios

网友:
逻辑分析仪,高大上,级别太高,只能看看

网友:
显卡坏了怎么修

网友:
工厂 BIOS 都会爆头,厉害哦

网友:
也就是说bios芯片有问题了?和bios版本没关系?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质量有问题,导致前端刷片刷片不成功。和bios版本没关系

网友:
元件质量问题吧?
等待进一步的消息......

网友:
心里话,真心看不懂,看了大脑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