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硬解的问题

楼主(2015-09-17):
             过来串下门。
             是电脑维修那边的,偶尔修下手机,技术不行,客户拿来一个ip4代手机,要解锁,发出去了,那个人说ip4解锁以后不能刷机越狱,是套件的问题,其他版本的都可以。
             不太懂,为什么4代的不能刷机越狱呢?他说可以删除设置和内容。意思是手机回来以后只能绑定id,然后在苹果市场安装软件?不能用爱思或者91直接装正版软件吗?大师们,告诉我手机回来以后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还有真的ip4硬解后不能刷机吗?

网友:
在线等。大家帮帮忙回答下!

网友A:
IPHONE是哪个地区的版本?关于本机,型号那里尾数字母,ZP香港,CH中国,LL美国,KH韩国,J日本,只要机子没有ID锁和网络锁随便都可以刷,低版本先用爱思助手备份SHSH,以防换过基带。。。(百度ICLOUD,里面可以查询有没有激活锁)IPHONE4最多升级到7.12,可以完美越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HONE是哪个地区的版本?关于本机,型号那里尾数字母,ZP香港,CH中国,LL美国,KH韩国,J日本,只要机子 ...

这个不是太清楚,他说可以解锁,但是解锁后不能升级,我不知道是换的8824cpu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太清楚,他说可以解锁,但是解锁后不能升级,我不知道是换的8824cpu还是什么。

有可能是换过硬件的,避免变砖,还是不要刷

网友C:
他是软解的 只是绕过id激活 不能刷机越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是软解的 只是绕过id激活 不能刷机越狱的

软件不是没有信号吗?

网友:
可能换的8824代用字库  不能刷机很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是没有信号吗?

不是,软解就是不拆机的情况下解开,现在市面上新出的一款机器可以解iPad1、2、3和4、4s、5、5c 但解过之后不能刷机 ,

网友D:
真有这种设备?解锁多少钱5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软解就是不拆机的情况下解开,现在市面上新出的一款机器可以解iPad1、2、3和4、4s、5、5c 但解过之 ...

不可能吧,据我多方面调查,应该软解是不能实现的啊。哥们知道介绍下这个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这种设备?解锁多少钱5C的?

不可能吧,据我多方面调查,应该软解是不能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据我多方面调查,应该软解是不能实现的啊。哥们知道介绍下这个设备。

真的有这种设备,原理是越狱固件绕过ID激活,只支持上面那些型号的手机。这个设备价格在2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有这种设备?解锁多少钱5C的?

设备2000左右 单解一台大概是300左右

网友:
基带,硬盘什么的都换掉,不太可能300搞掂吧

网友:
不要刷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