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WD6400BEVT不认盘了,有没有救的。电机是可以转的。

楼主(2015-09-17):
笔记本WD6400BEVT不认盘了,有没有救的。电机是可以转的。

网友A:
基本没救了 我有好多呢 都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救了 我有好多呢 都砸了

不会吧???????

网友B:
报废吧,别浪费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废吧,别浪费时间了。

晕,你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你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是一回两回了!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换磁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换磁头试试!

换磁头有多大个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换磁头试试!

从哪里判断要换磁头?

网友E:
没用了, 这个还修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了, 这个还修什么呀

从那里可以看出来》

网友:
通刷一下试试。

网友:
嗯,那我等一下试一下看

网友D:
感觉现在的硬盘没有以前耐用!

网友:
基本没救了

网友:
如果没敲盘,通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了, 这个还修什么呀

是你自己的吗???如果是客户的, 出了做数据恢复收得起钱以外 真没有修头, 现在一个新硬盘才几个钱呀电机转,能说明什么呀 如果是 电路板坏了还可以搞个 板子换下试,要是是光头坏了 真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直接报废  现在就还数据恢复可以挣点钱

网友:
扔了吧,换个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换磁头试试!

换磁头 你不需要有个好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的硬盘没有以前耐用!

因为现在的硬盘容量大,密度高,对电源要求很高的,同时,国内人喜欢便宜,用的垃圾电源,直接就是硬盘杀手...

网友:
找个型号一样的,把板子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