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时钟芯片W83116WG-511数据手册

楼主(2015-09-17):
谁有时钟芯片W83116WG-511数据手册

网友:
没有   你是什么问题?

网友:
怀疑就换呗!只有早动手才会有成效。

网友:
论坛老徐发过一篇时钟芯片的贴子,里面有许多时钟芯片的资料。

网友:
这个和RTMXXX-511、9XXXX511脚位功能什么的应该是一样的,找其它的参考下就行。

网友A:
时钟的问题很少,只有一个板子是时钟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时钟的PDF很少 换一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去ic37官网搜,那里没有的话,可能就没有 了,肯定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问题很少,只有一个板子是时钟坏的比较多的

什么板子经常坏时钟啊?

网友B:
主板没有图纸只有找芯片手册,看修了,没有复位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没有图纸只有找芯片手册,看修了,没有复位主板

找不到芯片手册就先换一个试试看吧,没图纸就只能摸索着修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