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U/10V/X5R_4什么意思

楼主(2015-09-17):
0.1U/10V/X5R_4什么意思

网友:
0.1U是容量,10V是耐压值,后面的不懂了

网友:
0.1U/10V的电容呗!后面的可能是电容的介质类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你看懂前面就行了,后面的你用不到

网友:
电容的耐压和容量

网友:
明白前两项就可以了,这是最基础的楼主还需要多花些心思在这些基础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