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压偏低

楼主(2015-09-17):
因特尔的芯片组,开关针电压1v左右,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开关针一般是从io经上拉电阻来的电压是吧,io连上拉电阻的那个引脚也是1v左右不稳定,上拉电阻拆了io那个引脚还是1v,现在怀疑io坏了,请问高手们怎么看?求指点,在线等的

网友A:
你把上拉电阻装回去,把IO脚翘起来,就是等于把IO去掉了,看下不连IO的情况下电压是不是还偏低,如果是就换掉IO就好了

网友:
上拉电阻拆了  测电阻焊盘 两脚   电压一样就是上拉有问题    电压不一样有一个3.3V的话  就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如果上拉电阻及电压正常,IO的还是1V那就更换吧。

网友:
不然就换电阻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更换IO吧  估计是IO拉低了

网友:
先查IO的供电稳不稳

网友:
好像要直接换掉IO了!

网友:
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检查IO芯片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则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拉电阻装回去,把IO脚翘起来,就是等于把IO去掉了,看下不连IO的情况下电压是不是还偏低,如果是就换 ...

听这位大神的就没错了,还不会的话买本不是事回去对着书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拉电阻装回去,把IO脚翘起来,就是等于把IO去掉了,看下不连IO的情况下电压是不是还偏低,如果是就换 ...

嗯嗯,就是这个方法,但是io脚怎么好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