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启动一下关机,强加电能启动但无画面

楼主(2015-09-17):
请高手指点:台式机开机启动一下几秒就关机了?强行接电源绿黑线能启动CPU风扇能转,但是启动无画面?大概测了CPU附近场管电压正常,南桥晶振好像没电压,南桥触发电路有问题? 时钟芯片有点烫?请大家帮帮忙,这怎么整才好?电源是好的!

网友:
很明显开机掉电啊   查开机条件那些了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芯片的好信号,EN脚

网友:
先确定电源是否正常再说吧。以排除外界影响。

网友:
确实有时候我看贴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没有细心看,楼主都说电源的好的,那就肯定的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正常。南桥晶振测的好像没电压。没起振。估计看是不是开机,触发电路有问题?晚上再回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