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联想B470通病MOS管烧糊主板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17):
这两年老是修到联想B470之类铁壳MOS烧机问题,有好多直接烧糊主板板层
没法直接更换,我的更换方法是焊接隔壁空位上移花接木,上照片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通病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简单,快速,直接

网友(2022-08-29):
0.5元

网友(2015-09-17):
厂家早就知道铁壳管易烧板,所以特意给我们预留的安装空位。

网友:
又多了一个办法 ,以前遇到这个情况我是补线再上阻焊液,有点麻烦这个简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的确不错 简单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铁壳MOS管确实带来麻烦 看图后的确提供方便 不过 请问一下 这样做是否稳定

网友:
这样稳定吗 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这样只是借个位置而已,控制极什么的还是用原来的,只要烧糊的处理好就没事了

网友A:
楼主CPU没烧坏吗?
装系统不会蓝屏 集显显卡没烧?
维修小站
我的就是,修好进系统卡 慢 蓝屏,是cpu烧坏了?换了几个cpu都没亮机
详情

网友:
这种情况CPU凶多吉少

网友:
楼主的却高明,我以前遇到直接换板,没有解决掉。板层短路了,没有办法搞

网友:
好样的,确实方便不少

网友:
这个铁壳很容易坏,遇到过好几块板子

网友:
这样时间长了能稳定吗?

网友:
不知道能不正长期用

网友:
不错,这机器有这种问题,上次遇到台是集显用不起,只能用独显。后面拆开铁壳还是里面坏了

网友:
本人一般更换,都不采用小铁壳了! 直接找普通8P管上去!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连配件都省了维修都不用成本

网友:
少个上管和一个下管,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学习了,也后遇到可以搞定了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厉害。。

网友:
不知道能不正长期用  怕不稳定

网友:
只是烧坏mos吗

网友:
值得借鉴 学习 顶两目

网友:
又知道一联想通病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哈哈技术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行哦,这样的也修得好,佩服

网友:
天啊!又遇到高手了...哈哈

网友:
B470铁壳容易坏   厂家设计的时候  预留第二路没有装   第一路烧了 可以改到第二路的   需要把开启电压  升压部分装上   具体的图纸上已标明     那样供电会更稳定

网友:
黑猫白猫,逮住老就是好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CPU没烧坏吗?
装系统不会蓝屏 集显显卡没烧?

我的就是,修好进系统卡 慢 蓝屏,是cpu烧坏了?换了几个cpu都没亮机

网友:
来学习一下,请多关照

网友:
有返修没?

网友:
着款机子修了好多 CPU坏的也很多

网友:
楼住的办法好 以前没想到过感谢楼住分享

网友:
这招我还不会。学习先。

网友:
板层坏的就没有修好过啊

网友:
这个是人才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很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