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280X 显卡花屏

楼主(2015-09-17):
玩游戏 几分钟显卡全花 当机  开机自检花两条杠 基本进不去系统 可以进安全模式  关机过一段时间 开机正常 可以进系统 但是玩游戏还是那样。。
初步怀疑是显存问题 驱动换了几个了。
FURMARK烤机83度都不花,运行DXDIAG 点显示就花了,直接当机。
散热已拆掉 看显存附近N多测试点。。。怎么测试。。
PS:自检都花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A:
修这个显卡你就全当练练手吧!不要追求彻底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显卡你就全当练练手吧!不要追求彻底修复。

关键是我想知道怎么找出问题  显存周围测试点挺多  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我想知道怎么找出问题  显存周围测试点挺多  不知道怎么用啊。。

请问你有足够的配料做后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有足够的配料做后盾吗?

查找到问题 淘宝买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找到问题 淘宝买就行了。

关键是查找到问题需要换配件做依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查找到问题需要换配件做依据啊!

我上机的问题 大概是显存 有挂掉的。 12颗显存  我不知道哪个挂掉。。。

网友:
有点显存问题的味道

网友:
12颗显存,一颗一颗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