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L01HM 电视 指示灯亮不能开机

楼主(2015-09-17):
接到同行的一台,创维32L01HM 电视 指示灯亮不能开机,拆机测电源板的后级有 5V电压  ,而12V和24V都没有。请问是不是要开机才会出12V和24V?不太会修电视,请高手们指点下思路

网友:
修过TCL电视指示灯亮时电源的所有供电全出,还纳闷待机时供电全出那不是浪费电能吗?但实践证明这是正常的,想不通!

网友:
现在电视跟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
打开220V电源开关,指示灯亮,电视在待机状态,电源只有待机5V。按键二次开机后,STB电压有了,才有12V,24V。
STB电压如何,是判断主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