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婶快来求救

楼主(2015-09-17):
老板一朋友的机子 神舟f4000 第一次触发掉电  之后在触发 都能正常使用  等到第二天 第一次去开 还是触发掉电 哪位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ic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不好修 应该是有电容漏电吧  开2次机也没什么麻烦的  就跟他说开2次机好了

网友:
等彻底坏了在拿过来修 哈哈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 应该是有电容漏电吧  开2次机也没什么麻烦的  就跟他说开2次机好了

客户土豪硬要修  任性啊

网友:
BIOS 已经刷过了  就等明天见分晓了

网友:
建议更换一个BIOS芯片,这样的情况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建议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建议客户换板吧!反正客户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土豪硬要修  任性啊

土豪,那叫他换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土豪硬要修  任性啊

那就没有办法了 不知道今天你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