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楼主(2015-09-17):
纠结的技嘉板子,开机不停循环,通电就断,测试电压除了CPU没有 ,其他全部正常。有时候能有CPU电压,以为是CPU电压不稳定,修了半天找不到问题,一下迷茫了,有时候CPU电压出来了但是也不开机,直接把2个BIOS重新刷,奇迹出现了,开机显示了,CPU电压也有,来回试了10几次 都可以。

网友:
GA的双BIOS板子经常是这样,就是BIOS资料有问题

网友A:
GA  H61M的双BIOS直接对换先。其他慢慢来

网友:
H61主板都是bios问题

网友:
经过 学习一下维修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纠结死了。准备下载个BIOS试试。

网友:
运气真好  现在的技嘉H61 老爱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  H61M的双BIOS直接对换先。其他慢慢来

板上的两个BIOS对换也可以吗?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的两个BIOS对换也可以吗?会不会出问题啊?

不会出问题 我都是这样修

网友:
新式主板的CPU电压是用svid控制的,SVID跟BIOS 有关

网友:
直接把bios刷了

网友:
要2个bios刷才行??

网友:
只能说是BIOS里的数据错乱了。

网友:
直接对换不行吗?不是另外个是备用的?

网友:
有道理,技嘉H61老是BIOS爱坏

网友(2015-10-28):
我的换了最新BIOS也是一样,纠结纠结中

网友:
可惜今天的分加完了

网友:
H61都有坏BIOS的

网友:
这个到底怎么修楼主能给个意见吗

网友:
BIOS乱序,是技嘉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