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显卡导致大短路?

楼主(2015-09-17):
收到同行送来一台戴尔N4110,上电一看大短路,拆开后各大电感打值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只好烧鸡。
过后发现PC163旁边几个场管发烫,只好把PL4拆下来打值,发现PL4后端短路。
再问芯片卖家,这个216-0810005竟然要220块!果断拆掉PL4,亮机收钱。

请问哪位大大遇过这样的情况?显卡导致大短路?

网友:
220块也不能保证是好的,上次定了个200的显卡上去不亮。楼主选择不要是正确的。芯片买来好坏完全是靠赌。

网友:
运气问题,没意见

网友:
这是用集显显示的吗

网友:
请问把PL4拆掉,不给显卡供电也能亮吗?这种方法只有4110能行,还是其他机器都可以呢?
本人小白

网友:
客户能用集显 就没必要换了  不一定是显卡坏了 拆掉独显供电IC还有上下管看还短不短

网友:
这板也才二百多吧

网友:
我就会修短路  显卡供电地方短路

网友:
显卡短路是有的,但是显卡是没有坏的、是由其他部件引起显卡大短的,维修不认识,会被误导的

网友:
这么一干独显没有了

网友:
显卡怎么会引起大短路呢

网友:
如何和客户说独显的问题了,毕竟独显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主板 才 230  你换个显卡220  脑子有病吧

网友:
不一定就是显卡芯片短路,楼主应该先查一下芯片外围的零件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是的,贵的都不换了。风险大。
让那些卖家把芯片当传家宝吧。

网友:
怎么看的我一愣一愣的,没看懂

网友:
学习下  楼主厉害呀 烧鸡法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