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手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5-09-17):
一个苹果5的手机给换的总成,换好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过几天用户就拿过来了。说触摸不好用了、··也看不出任何摔过的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弄,上家肯定不给保修了。各位碰到怎么处理

网友:
接着修,告诉他不是同一个问题,先报价,要高点你要是存在不想接怕过2天还坏的话

网友:
1.先强制重启,
2.换屏
3.查线路

网友:
经常遇到,如果是屏幕质量问题就给客人换新屏幕了,换之前我们会把背光摘掉看是液晶是否裂了。

网友:
大多都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继续换总成试试看

网友:
换屏什么的 出门就不保 让顾客试好,后压屏质量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