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5-09-17):
来时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变正常,大小写键盘正常,内存也跑信号,外接也不显示,修过G455,G450的都知道两款机器的通病;1,右边的USB口坏:2,北桥:3,BIOS。于是开始拆机,USB口果然坏了,如果坏了导致短路也会不亮机,拆除USB口,故障依旧,假焊北桥故障依旧,刷BIOS涛声依旧。三板斧用完了都不行,看来只有慢慢查了,既然键盘能工作,内存跑码,说明机器已经运行了,要么显卡没有发出显示信号,要么屏接口不正常,查屏接口+DIS_LEDVDD是19v正常,+DIS_LCDVDD是3.3v正常。VGA_DISPOFF#是3.3v正常。屏接口数据总线阻值正常。VGA_LCD_DATA和VGA_LCD_CLK也是3.3v电压正常。这两个信号是读取屏码片信息的,有电压害得有波形,可以上示波器了,用示波器一看问题来了,有电压没有下拉波形,直接追查这两个信号发现是直接进显卡的,查显卡主供电和辅助供电都有了,但是在显卡PCI总线电容时发现有一组电容的其中一个是3欧,基本短了,另一个是500多,到这基本可以确定是显卡挂了,这个显卡是216-0749001,找个换上正常亮机了,看来有时候通病不可靠啊,还要知己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键盘灯能亮,内外接不显基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显卡芯片短路了,你既然先砍了3板斧,唉!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不少了  有时候 亮屏就掉电也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显卡芯片短路了,你既然先砍了3板斧,唉!挂羊头卖狗肉

显卡芯片短路,测显卡芯片电容还真没有测出来

网友:
为什么我的换了显卡还不亮呢,电流到2A多

网友:
不错 简单明了  学习了额

网友:
显卡芯片短路

网友:
显卡芯片短路了,换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