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20掉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5-09-17):
E320版号DA0PS3MB8E0 rev:E一同行拿来的机器,插电自动上电0.08或0.17然后掉电,按开机见无反应,测量开关无3.3v,怀疑EC有问题,看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2677-1-1.html换EC好的,也是掉电,那它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了,就换上试试,上电正常显示,此机修复,应该是通病了,以后又碰到掉电的可以试试附上bios,

网友:
EC坏,修几台了,联想现在越来越垃圾

网友A:
这个是EC坏还是EC程序爱坏

网友:
联想的BIOS EC坏的太多了

网友:
先收藏,以後收到少走灣路,謝謝樓主分享!

网友:
联想的BIOS是容易坏,搞了不少

网友:
EC坏还是通病?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支持你

网友:
还没修过,收藏了

网友:
ec坏,也是正常

网友:
这个是通病?称不上吧

网友B:
这个是EC的程序坏 了  芯片没坏

网友C:
不一定是EC坏呢?先加焊下 嘛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下次留意一下

网友D:
难道这款机器EC容易坏?

网友:
没遇到过的额 不过还是谢谢把通病说出来

网友:
表示已经收藏

网友E:
楼主,他这个EC内部也带程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他这个EC内部也带程序吗?

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C坏还是EC程序爱坏

EC坏了!!!

网友:
是的,很多他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EC的程序坏 了  芯片没坏

EC坏的不是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EC坏呢?先加焊下 嘛

看清标题灌水也灌得太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款机器EC容易坏?

是啊,这一款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EC带程序的应该淘宝有EC卖把,以后遇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
它们造的不垃圾我们还不好生存了呢是吧。

网友:
EC内部电路始终置低开机脚造成的

网友:
也就是EC开机脚对应的内部I/O端口翻转不过来造成的。

网友:
这款机器没修到过,以后遇到会看看,按道理来说EC本体不容易坏啊,一般程序坏的多

网友G:
这也不算是什么通病吧,现在I系列的本子EC下挂的BIOS都爱坏!不触发不充电很常见的

网友H:
我修到是集显电压不出的

网友I:
写的不错,就是看不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的不错,就是看不懂呀

遇到换EC试一下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到是集显电压不出的

也是EC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不算是什么通病吧,现在I系列的本子EC下挂的BIOS都爱坏!不触发不充电很常见的

爱坏就是一种通病吧,我们理解的通病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带程序的
那就是E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