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板号820_3437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09-17):
第一次发帖,高手勿笑,同行拿过来的说用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只能开一次,要插拔电源头才能开机,不过还是只能开机一次,拆机后发现是进过水的不过都处理过了,检测无短路,上电测试如同行说电池不触发,电源可以触发一次,经查待机电压正常,电池检测电阻有3.3,电池检测电阻正常,桥复位正常.没有短线.对于这种情况先不知道大家怎么处理的,我是先换EC,换EC无效,怀疑换得EC不好直接好板拆个还是不行,再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吧,换过后发现开机正常了,装机测试,发现又是老样子.经过反复测试,得到的结果是只有换了充电芯片单用电池电源都正常,就是不能同时用,同时用就恢复原状,一直想不明白什么原因.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我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强行上拉ACOK让电池待机也有3.3V,反复测试开机都正常,请遇到过的高手解答疑惑

网友:
用电池能不能开机

网友:
没看明白,最好结果是单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苹果的充放电能修死个人,我手上有一台修了好久都弄不好

网友:
现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就是电池待机多了个3

网友:
一开始只要用一次电源,电池就不能开机

网友:
苹果的改电路好像都是行不通的吧,因为它的设计各个方面保护的很好。

网友:
可以测下电池充电电路上面两个识别电阻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 这样是不可以强拉电压过去 你只要看图 看ACOK 连着什么地方去  你慢慢查那些芯片的工作条件 这样强拉也不是长久办法 时间长了还是会导致烧芯片的

网友:
我改好几个了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