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不开机为什么好多都是电池没电引起的

楼主(2015-09-17):
平板不开机为什么好多都是电池没电引起的

虎子的烦恼 -5 SB

网友:
妹妹的电池没电了当然不开机撒

网友:
把电池直接充电5~10分后能开机

网友:
主要是充放引起电池虚电了。加电充点电就好了。 修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2017-10-28):
没电不不开机是正常的啊 。。。。

网友:
很多电池电量过低,激下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1,维修的地方比较多,没有充电,2因为坏了,长时间不用,没电了,3,各个地方维修都要插上充电器尝试开机,耗电比较多,所以因为电池亏电而不开机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遇到这种先找一个功率大点的充电器冲一会看看能不能开机,部分放电过度的电池需要激活一下才行

网友:
电量过低,插上充电器的开始阶段,充电电流比较大,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入总电流不变,那么分配给启动的电流就不足以开机,稍微充会儿,充电电流下降,就有足够电流给系统启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