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REV:2.0 不出CPU供电!!求组!!

楼主(2015-09-17):
      同行给了一个技嘉的板子, 接过手后发现上面CPU供电和总线供电这两路都是油脂! 应该是保修过的。。
      插上电源, 插不插12V 4PIN  , 都是3秒掉电!!
      内存、桥、CPU_VTT、VCCSA都有电压,  VCCSA是0.9V(瞬间测)。
      再瞬间测 供电芯片 ISL95836 的数据如下,
        9: VR_ON  1.06V    11.  ISEN3/FB2  0V       12.  ISEN2   0V    13.  ISEN1  0V         14.15    ISUMP   ISUMN  总检测电流 0V
         20.  BOOT  5V左右    25.26. VDD VCCP.  5V    30 BOOT2   5V      31. BOOT1G  5V
        24.   PWM3  2.4V

    驱动小芯片  DU2     2.BOOT  5V    7 PVCC  5V    6 VCC  5V ,     7脚有12V和5V的线路供电, 但只是算5V正常吗?
————————————————————————
   芯片换过了。。 还是瞬间测得没CPU供电。。。
   3秒掉电不重启, 可以反复触发!!

网友:
搜过 饼老师的 帖子, 拆过对地的电阻。  还是没CPU供电。。。。那就证明是芯片的问题。。 怎么还不出呢。。
   还查少了什么吗??

网友:
cpu座子虚焊哦

网友:
有示波器打下波就好一些。就知道有没有出来过

网友:
不是吧?!?!  我有手动压过几次··········

网友:
真的没人知道吗??!!     指导得正确有多少分数都送上 ...

网友:
求指导。。。准备交货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看了帖子还不错,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上示波器抓掉电。

网友:
GAH61我修过 但是我的不是CPU不出电压  是运放芯片的问题

网友:
ga的bios坏的也多的,反正刷一个也不麻烦

网友:
芯片的en开了吗?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