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电池电量用尽,充不进电

楼主(2015-09-17):
媳妇用我的笔记本玩游戏,适配器没连接好,她也没仔细看,直到黑屏关机,再开机,又关机,然后开不了,我回来后连接适配器,显示电源已连接,未充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的呀,换新电池小一百呢

post_deleted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坏了,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
楼主 不是修笔记本的吧  换个电池100 还能咋地?

网友:
充放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换个电池试试了

网友:
先检查电池充电电路

网友:
充久一点看看,或者用自带软件修复一下。

网友:
应该坏了充电芯片吧 要不就是电池 100块没啥吧

网友:
要么换电磁要么有可能充电芯片坏~你这情况很大可能坏芯片

网友:
买个电池吧,应该电池坏了

网友A:
这是维修人员吗、换个电池100算贵嘛、、*脏话*

网友:
电池使用过度了吧,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不懂装懂。。。。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呗

网友:
不是做维修还是换一块吧

网友:
系统下已经认到电池了,觉得用适配器不方便就买个电池。

网友:
遇到过本机充不进电,挂到别的机上正常,再回到本机上也正常的

网友:
量下电池电压有没有10V以上的电压    不行换个高点安培的充电器试试

网友:
我从服务站问到的办法:
拆了电池
插上适配器
开机到桌面
带电插上电池
等待半个小时,
如果充电到1%了,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没到那只能换电池

这个办法我已经修复了无数的这样的故障

网友:
明显的电池过放,锁了呗,换新吧

网友:
电池饿死了吧,换吧

网友:
你将笔记本释放一次静电试试,最好测量一下电池是否有10V电压。

网友:
拆掉直接用电流表正负极给每一节电池充电。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的检测下吧

要是电池问题建议换个 要是主板问题建议维修下

网友:
换电池吧,多数情况是电池坏了。

网友:
你之前电池能用,只是电用完了,把电池上起,插适配器,刚开机应该会充不起,过一会应该可以得,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维修人员吗、换个电池100算贵嘛、、*脏话*

100不多吗?本来想着就是拆开看看喽 反正是自己收的本子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好的,在查充电电路是否正常,都是好的那就是有可能电池被锁了,或者是电池坏了,

网友:
只能换呗,电池大部分人都不会修也不值得修!

网友:
系统已认到电池,要么充电芯片部份损坏,要么电池坏。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啦

网友B:
我的清华同方 放了一暑假没用,现在显示电池100% ,就是电池不工作,也不充放电。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清华同方 放了一暑假没用,现在显示电池100% ,就是电池不工作,也不充放电。怎么办

电池也要较正的

网友:
楼上都说得上道理,不访先换换电池。

网友(2015-10-19):
不一定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