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开机蓝屏,报116错误,显卡换过了,显存供电正常

楼主(2015-09-17):
禁用独显,正常开机,但是集显驱动会有感叹号,显卡换过了,故障依旧
显存,1.5进显存分压0.75,4个都正常,显卡核心供电1.0正常,1.8等等正常,求思路,比较急

网友A:
楼主这种应该是双显卡的吗。把独显拆了可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应该是双显卡的吗。把独显拆了可次不

是双显卡的,客户不同意集显,也没试

网友:
116显卡问题多些  你看看

网友B:
楼主有换个CPU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换个CPU试试吗

CPU 内存都试过了,现象一样

网友C:
显存有没有加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有没有加焊试下

加焊试过了,没用

网友D:
断开独显供电,直接用集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独显供电,直接用集显试试

可以,但是需要设置bios,否则进系统集显会有感叹号,现在想把独显搞出来

网友E:
我也碰到这问题。还不知怎么修。显卡已经重直球了。焊点完好。

网友:
从官网下载过驱动,完整安装,保证好,先把原先卸载

网友F:
感觉像是独显和集显不能自动切换,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G:
这种比较烦!!    蓝屏代码  提示的  都弄了  还没好!

网友:
刷下bios啊试试吧

网友H:
116 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如果显卡没问题,换显存能好..

网友I:
估计是要换显存,我这两天修的一个HP的机子,也是报116蓝屏,客户要独显,没法呀,修呗。刚好有图纸和点位,测也测的,条件都测完了都正常,显存也加焊了,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估计是要换显存,懒得再折腾了,和客户说了好半天,客户终于同意用集显。郁闷,害我花了好长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估计是要换显存,我这两天修的一个HP的机子,也是报116蓝屏,客户要独显,没法呀,修呗。刚好有图纸和点位 ...

明天必须交货,不行下午换显存试下,再不行用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明天必须交货,不行下午换显存试下,再不行用集显

已好,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116 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如果显卡没问题,换显存能好..

已好,显存坏

网友:
已好,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比较烦!!    蓝屏代码  提示的  都弄了  还没好!

已好,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独显和集显不能自动切换,刷BIOS试一下吧

已好,显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这问题。还不知怎么修。显卡已经重直球了。焊点完好。

已好,显存坏

网友:
厉害啊 那么多个显存 换了几个好的

网友:
是那个现查坏了

网友:
晕倒       显存坏

网友I:
你的好了,我的不想折腾,直接和客户说没法修,用集显吧。客户同意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好了,我的不想折腾,直接和客户说没法修,用集显吧。客户同意了,嘿嘿

我的客户不同意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