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二修进水机器

楼主(2015-09-17):
     客户拿过来一个acer 571g的机器,接过来插上恒流源看电流0.8不跑马,想想acer的机器BIOS爱出问题,估计没大问题,报价开搞,论坛一查,全说这电流是bios问题,我也没多想,下载bios吧,被来就没多少积分,下载了好几个,刷的就是不行。老实查电路吧,我用最后的积分下载了一个图纸,量各大供电都有的,然后量bios芯片供电的8脚,电压才1.7v。这个肯定不正常的,图纸标明是3VS,量所有的3VS都低。  然后找3vs转换管U21,3valw正常,转换过来电压只有1.7v。仔细看看是这一片地方被人用洗板水洗过了,先量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也正常,3vsgate电压没有,r368电阻无穷大,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找了个39K的电阻换上。3vs正常,正常亮机。没有技术含量,有人看到帮忙加分,缺分,谢谢

网友:
刷好的bios和图纸也奉上

Acer Aspire E1-531 V1-571 LA-7912P rev.03.pdf

e1-571g EC 1M .zip

e1-571g bios 4M .zip

网友:
有钱赚就行了, 管他有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二级电压有问题下次值得注意下

网友:
no secondary volt switch signal  bios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