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华硕K42JZ 电源 自动上电 关机两秒后自动上电

楼主(2015-09-17):
更换排阻RN2243OK,应该是PCIE_WAKE#这端电压不正常

网友:
终于看到这个信号 出问题了   谁染不是我修的  网卡唤醒

网友:
华硕机器排阻引起的故障确实很多  谨记此故障  感谢提供

网友A:
  这个机器 有图纸  ?    楼主 应该点位 一起上传

网友:
原来是103捣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有图纸  ?    楼主 应该点位 一起上传

只有2.0版本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有2.0版本的图纸和点位图。

上传呀   这个 东西 不嫌多的

网友:
谢谢分享呀 103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呀   这个 东西 不嫌多的

论坛都有下载的,搜下吧

网友:
修了那么多K42 排阻好像还没遇到过

网友C:
请问下楼主,3vs和3vsus有什么区别

网友:
排阻出问题,还有断线呀?

网友:
华硕机这个问题多吗?

网友:
wake异常遇到过一次,当时不知道是高电平正常还是低电平正常。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楼主,3vs和3vsus有什么区别

3vsus待机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