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 U盘修复过程分享(转)

楼主(2015-09-17):
  插好线开机进入启动项设定u盘启动 再插入u盘重启 这回见鬼了检测不到u盘 怎么回事呢?把u盘插到另一台电脑还是没反应 奇怪难道是u盘坏了 在换一个u盘可以呀!能检测到 难道u盘坏了?拿来数字表测usb接口的一四脚发现原来是我把USB线插反了所以u盘也就烧掉了心想这回亏本了u盘是我去年花120块买的 再想u盘能不能修呢、死马当活马医 找来家伙拆盖顺着USB5v查 此板是双面板发现5v线路在两面板穿来穿去经过贴片电容来到了一个很小的贴片电阻在板测有一百多欧焊下后测又变200多欧了 具体数子多大已看不清了 估计已坏 顺着电阻再查发现来到了芯片的一脚 测一脚对地电阻有像二极管那样的正反阻值 呵呵心里暗喜这回有得救了 我想这个电阻应该是个限流电阻 就到DVD的废板上拆了个0欧的跨线贴片电阻 个头跟那个一样大 焊好后插上电脑只见U盘灯闪起来了并提示发现新硬件 打开文件夹我u盘里面的东西都在 大功告成  再把那电脑的USB线掉过来后插上u盘重启电脑完成安装系统 再一次大功告成  希望大家用U盘装系统不要像我这样犯错了 但愿你们看了后会有用。

网友:
有一个也是认不到扔掉了

网友A:
是一种什么线为什么能插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一种什么线为什么能插反啊?

随便在论坛一点又是这个人复制黏贴来的帖子........别关心内容,这个人是刷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在论坛一点又是这个人复制黏贴来的帖子........别关心内容,这个人是刷分的。

那啥 我发的东西有我的原因  但是我肯定不是给论坛灌水  也不是为了下载分  互相理解一下好吧 多关注点知识交流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jdwx.info/thread-85547-1-1.html

嗯 楼主应该加一【转】字为好,看原文才清楚是将机内USB连接线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jdwx.info/thread-85547-1-1.html

嗯 我改改标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楼主应该加一【转】字为好,看原文才清楚是将机内USB连接线插反了。

嗯 我改改标题,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网友:
主板上usb线插反会把U盘等设备烧掉的,我自己有两个U盘也是因为粗心插反了烧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usb线插反烧的

网友:
插放应该是机箱前置的USB接线,主板自带的USB 是不可以接反的,那是装机人员接错的,这种情会引起烧U盘,严重的影响到主板。